三星np-nc10上网本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1-09-29):
这个本本开始刚开始,不能触发开机)。把主板拆i出来触发正常了(偶尔还可以亮)。怀疑虚焊,就重焊了南桥。触发每次都可以了,但主板再没有亮过(没作南桥之前,正常亮时电流1A左右,现在不亮电流0.6A)。触发后3v,5v,1.8v。1.05v。1.5v一直正常。就是cpu亮的时候测1.2v。不亮时0.89v(cpu没有温度)。cpu重新植球了。sc454重焊了,还是不行。郁闷啊

网友:
重做个南桥把

网友:
换南桥,是CPU没有复位吧

网友:
是不是南桥焊坏了,换个吧

网友:
南桥重植了吗?

网友:
南桥坏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