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一星期的HP V6000掉电之谜(广达AT8),想不到的故障。

楼主(2011-09-29):
      客户送来一台HP V6000的笔记本,说昨天还是好的,今天就开不了机了,上电不显,拆机一看是AMD  6150的,风扇灰尘很多,心中一喜,直接报价北桥不良,让客户明天来取。
     清理好风扇,加油,测试一下风很大。主板上BGA加焊北桥,测试显了,以为维修到此结束,哪知道更头痛的问题在后头。
     客户机器的系统是坏的,装好机刚GHOST完,掉电了。再重启,上不了电,过一会再开,解压过程中掉电。手摸机器背面有点热,风扇转速还很快,是不是散热不良呢?先是给北桥加铜片,还是掉电,给CPU加专用的含金硅脂,时间长了一分钟左右,看来接触问题可以排除了。
     以为北桥没有做好,拆下来重新植株,涛声依旧。AMD CPU容易坏,先换一个,一样掉电。这下就头疼了,是什么引起的掉电呢?是北桥性能不良,还是哪个芯片热保护?先订了一片新的北桥,放一边了。
     第二天新北桥到了,上机一看,没想到还是原来的现象,头都大了,对全板主要的大芯片都加焊,还是掉电。更换全板的大的芯片一个个测试,依旧是掉电。把所有外设都下了,还是一样的掉,硬盘,内存,屏,全换了个遍,始终是老样子。
     AMD S1的座子也容易空焊,加焊的成功率不高,一般不到最后关头,我不动CPU痤 ,现在好像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动了,加吧,用CF260加完,悲剧产生了,主板不显示了。换板吧,实在找不到故障点了。
    订的新主板第四天到了,这回以为可以交货了,哪知道高兴得太早,新板装上去,居然也是一样的,还是5分钟左右,掉电了。
    两片板一样的故障,真是折腾人啊,可惜那边主板,本来是好的, 白白报废了。整机也就只有一个地方没有换过,那就是散热器了,再订了一个全新的散热器。
   第六天散热器到货,换上去终于不掉电了,把原来的散热器换上去,5分钟掉电。我把风扇也换了一下,两个风扇都可以用,不会掉电。掉电的真正元凶,散热铜管导热不良,引起主板过热保护掉电。

补充内容 (2011-9-30 09:32):
修了几年的笔记本,这种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真是个教训啊。风扇没坏而铜管不行,一般都没有想过。这机器没赚钱,只是不亏本,白忙了几天。

网友(点评):
排风口吹出来的风是不是不热啊.我以前碰到一个F500的机器也是散热器坏了.

网友(点评):
这种故障真的要多多注意,不然亏大了。

网友(点评):
我遇到过一次,是热管坏了,CPU热,而散热片哪里不热,热管是中空的铜管,里面有液体的,估计是漏光了

网友:
散热铜管只能换啊,也没法检测啊。。。

网友:
阿,很少坏散热铜管的,不好查呀

网友:
比较棘手的问题

网友:
铜管很热吧,你没有触摸过?

网友:
难道没备用的散热片吗?真是可惜了原来的一片板,亏大了

网友:
用风枪开热风吹散热管吹一小会儿,摸另一边很热就是散热管没问题,如发热不明显很可能就有问题了

网友(点评):
我遇到了2台,风散不堵,铜管也是用风枪吹了下,这个方法很好~~~不过也不需要这样,机器开的时候就可以摸出风口位置的铜管,自己感觉温度就OK了

网友(点评):
感觉这主意不错的说。。。。

网友:
呵呵,这样维修,感觉有点胡来。铜管的问题,用手摸不出来么?

网友(点评):
其实身临其境也不会那么快想出是这个问题,楼主第一块板不知道可不可以补救。

网友:
这故障没见过,只是听我们师傅提起过...确实是太少见了!

网友:
这故障,铜管还能坏啊,这故障特别。

网友:
这种情况太少了大家都没想到可以理解

网友:
不知道楼主 最后赚到钱没有

网友(点评):
换板看谁出的钱就知了。

网友:
感觉这LZ修机器怎么思路这么混的啊     主板就这样糟蹋了    换板之前应该先换人

网友:
最后居然是坏铜管,的确是难想啊!

网友:
最后居然是坏铜管,的确是难想啊!解释一下:是网络问题,多点了一次,真不好意思啊!请版主帮删了这个。

网友:
热管还的真的很少!不过接触cpu的地方也有问题的!打磨散热器可以好的!

网友:
小弟受教了。。。。。哈哈哈

网友:
没有用软件测试硬件温度,比较一下吗?

网友:
这个的好好记住,也后万一遇到,就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貌似楼主是在碰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