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电压1.1v

楼主(2011-09-29):
今天修个板子七彩虹NC61,上CPU电压1.1V,北桥重新植过了,CPU供电下管,电源管理芯片换过,还是不跑码,诊断卡有复位。。上假负载内核电压1.5V,上真CPU变成1.1,没什么招了,,各位指点下可以么

网友:
你可以刷个bios看看,我遇见过这种情况刷好过。

网友:
这是正常的,有些板子电压就这么低

网友:
CPU坏了也会是1.1的。AMD的U不工作没有促发的

网友:
刷BIOS,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