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OSHIBA A100 装系统停在选择驱动时死机

楼主(2011-09-29):
型号:东芝 A100
CPU :T5200
北桥:945PM
南桥:DBM ICH7
显卡:独立7300 显卡板

问题:装系统就停在选择驱动那里,然后硬盘灯就不亮死机了。 换个GHOST ,换个安装版的, 硬盘,内存也换过.都是一样。
进PE 正常,只有一两次PE下关不了机而定屏死机。
没思路了,该怎么查呀。.

补充内容 (2011-9-30 12:39):
进PE 或安全模式复制文件都没问题。

网友:
不要集成驱动

网友:
装完在打驱动

网友A:
BIOS里硬盘模式改了吗    如果是AHCI    要改成COMPLE或者ATA或IDE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里硬盘模式改了吗    如果是AHCI    要改成COMPLE或者ATA或IDE

跟本就没得AHCI 选项, 我又重新拷了一个系统,能进系统,不过进系统后一会就死机.

网友B:
是不是散热不好呢?

网友C:
硬件问题,将能取下的硬件全部取下,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散热不好呢?

温度都考虑了的,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件问题,将能取下的硬件全部取下,再试试

裸板, 就是在考虑主板或显卡,现在就只有热风枪.

网友D:
东芝这故障可以联想一下东芝CPU供电电容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东芝这故障可以联想一下东芝CPU供电电容通病

电容好坏可以测量出来吗?

网友:
你这问题应该是南桥出来问题

网友:
等待答案中

网友:
建议换NEC  大电容   通病     会造成死机蓝屏等

网友:
NEC电容有没有换掉呢

网友:
硬盘取下来装呀。

网友:
很可能是pci芯片坏了,吹下来再试

网友:
是cpu的滤波电容吗,是不是要几个都换了啊

网友:
已经换了,还是一样, 不是NEC 电容.  是6个普通贴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