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极性焊反的 危险性

楼主(2011-09-29):
下面的文字,本是我在论坛里某个兄弟帖子的回帖。但我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危险性,所以将其单独发一帖,希望能为更多的兄弟看到,以免可能的悲剧的发生。

电解电容极性接反这种错误,我也犯过。那是我11岁时,在自制的整流电源上焊滤波电解,结果一通电,几秒钟后,“嘣”的一声巨响,只见满屋子的白烟,白烟消散后,PCB焊位上,就剩一个皮垫加两引脚,铝壳(严重变形且破碎,边角锋利)及热缩膜在很远的地方才找到,纸卷呢,全化为细小纸屑,喷溅得到处都是。 从那时起直至现在,我就这一次,印象深刻!

警告:这种情况很危险,要是铝壳迸着眼睛,绝对有失明的危险。

          就算被少量电解液喷入眼睛,医疗不及时,可能会引起角膜穿孔或模糊(疤痕)。

希望朋友们注意工作安全!

马丁可 -2 无聊的帖子

网友:
除了华硕的电容是反装  别的都不是很容易焊反啊  楼主要细心点儿哦     电解电容的威力可不容小视哦

网友:
华字摆的主板是反的,干脆先用表测一下哪个是负脚,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管他什么牌子呢,跑下电路在焊!如果不会就怎么拆下来的怎么再安回去就完了!哪有这么多这个那个的说道!!!!!

网友:
不只是华硕,还有别的品牌的,只是你没注意

网友:
我还遇到过电源的400V电源爆炸,像放屁一样全是烟雾

网友:
电容接反还会漏液,腐蚀电路板,要是没清理干净会引起疑难故障。

网友A:
管他什么板,你看一下板上的其它电容怎么焊,你就怎么焊 呗!!!!  记这么多干啥?

网友:
楼上这位说的是对的!

网友:
没有那个技术判断正负极的维修人员 为什么不借用下万能表测试下了 一下子就可以测量正负极所在了!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发生!安全第一、理论实践相结合才是王道!

网友:
没想到这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他什么板,你看一下板上的其它电容怎么焊,你就怎么焊 呗!!!!  记这么多干啥?

生有同感!!!!

网友:
换电容之前不管什么板子最好拿表测下,宁慢3分,不抢1秒,安全第一

网友:
谁是“马丁可”?
我发这帖子无聊吗?
还扣我的分!
真牛!

网友:
楼主有没有闻到很香啊

网友:
不知道为何,我从板卡上拆下来的一堆稍微漏电的电解电容,用电压高于电容耐压值的电池,故意反接,想看看电容爆的时候到底是怎样的,结果等了大半天,电容既没爆也没变得更加鼓,用手摸只是有点发热。为什么不会爆呢……想看看电容是怎样爆的,网上又没视频

网友:
呵呵 我也犯过同样的错误  实在换一块华硕板的时候 现在知道华硕的板电容和其他的板是反的 还有一些服务器板也是反的和一些品牌机也是

网友:
我也焊接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