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楼主(2011-09-29):
今天来了一个联想f40原来掉电,修好了但是开机后暗屏,灯管亮了不显示,怎么办,谢谢。

网友(点评):
暗屏是 有显。灯管不工作。。 灯管亮了不显示是,屏无显。 你是暗屏还是无显啊!~

网友(点评):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说屏也亮了、灯管也亮了、但没有图像吧,我们称为清屏,F40独显的吧、估计是显卡坏了

网友:
系统可以进出吗,把症状说清楚了.

网友:
外接试了吗? 主板到屏线的信号有吗?屏上有3.3V吗? 这机器是独立的 还是集成的?
   这些楼主都查了吗?

网友:
显卡,屏线,屏

网友:
是不是灰屏啊,独显还是集显,如果是独显的话,显卡的问题大些

网友:
系统进不了,到了一个画面就停住了,这样是甚么状况。

网友:
說的不清楚啊  是暗屏  還是白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