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还很多···

楼主(2011-09-29):
例题:一块杂牌945主板,跑C1循环很多次才亮机···

网友:
我觉得你比那主板更加的怪。
有些主板本身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这就说明可能存在问题,需要您去解决它。

网友A:
这个我知道,但循环的时间太长了·····按开机键到亮机需要2分钟··你觉得有那个傻瓜厂家会这样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知道,但循环的时间太长了·····按开机键到亮机需要2分钟··你觉得有那个傻瓜厂家会这样设计· ...

关机不拔电再开还是不是这样。如果是的话,肯定是有问题的了,查一下内存电压

网友:
独显的测不到显卡就这样

网友B:
独显的测不到显卡就这样,查查显卡和北桥的工作环境

网友:
  是设计问题、只要能亮就行。、我遇见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独显的测不到显卡就这样,查查显卡和北桥的工作环境

请教一下,查显卡的哪些条件呢。我只知道12V和3.3V供电,复位,时钟,除此之外还该查哪些条件呢,因为手头上遇到过几块板,都是找不到显卡,都没啥思路了,谢谢了

网友:
有的主板会根据你有几个内存槽,然后检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查显卡的哪些条件呢。我只知道12V和3.3V供电,复位,时钟,除此之外还该查哪些条件呢,因为手头 ...

这……你先不上显卡试试,看看跑几个C1,然后再上显卡数数,看看是第几个C1的时候检测到显卡的,然后再确定吧,具体我也说不好,我是属于那种凭直觉修主板的人,但是我的直觉很多时候很准的,  对了你检测下北桥时钟和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