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CQ40 AMD独显板子,请教北桥型号是不是216-0674034

楼主(2011-09-29):
此板是二修板,板号:LA-4114P,北桥被动过,已经损坏。
不知道原来型号是多少,我手头只有216-0674026的桥,不是能否代用?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明天问问我哥们

网友A:
CQ40使用AMD 216-067024和216-067026
两种可以通用~
没看见034的~

网友B:
哪位仁兄知道请速速告知我一声啊。客户催的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位仁兄知道请速速告知我一声啊。客户催的紧

我刚好在修一台。北桥型号是215-0874034

网友:
引用 网友A:
CQ40使用AMD 216-067024和216-067026
两种可以通用~
没看见034的~

我也找到了集显主板,上面的北桥是026的,按照常理,集显的北桥应该都可以支持独立显卡的。
不过我问过卖芯片的商家,他们说不通用。

请问白云山北门,您亲自代换过吗?

网友(点评):
肯定不通用啊 集显和独显的NB怎么可能通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好在修一台。北桥型号是215-0874034

对,此板上北桥也是034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期待您的答复

我哥们说应该是可以用这个桥的

网友:
刚好我修到一台,CQ40集显,LA-4114P REV:1.0 只看到一个桥。216-0674026
估计独显的应该是034

网友:
看错了,还有一个南桥 218S7EBLA12FG

网友:
没说是集显还是独显的

网友:
找个图看下啦

网友:
此板北桥就是034的。换了一个还是不行,懒得再弄,放弃。

网友:
AMD的就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