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45GZ7MC-RS2HV全板无复位维修案例

楼主(2011-09-29):
         客户亲自送上门的机子,故障为不显示。在机箱里试了下诊断卡上复位灯灭,看来是全板没复位了,直接拆板下来测量。
         先看下主板型号

        上电诊断卡上复位灯没亮

         首先测量了下内存的供电1.8V正常

       接着测量南北桥供电1.5V也正常

       VTT 1.2V也是OK的

      U供电也有1.3V

      摸时钟很烫说明开始工作了,测量了下PCI的时钟脚有1.6V的电压,也正常。看来是真的全板都没复位。只好再接着查了,INTEL的南桥要发出复位就必须要得到供电,时钟,PWROK,VRMPWRGD。供电与时钟正常了剩下来查都就是PWROK和VRMPERGD,又想U供电正常那PG应该也是出来了就先不查(其实是跑线路麻烦)那就查PWROK,从ATX电源座里的PG直接就到了上方的8718 I/O里去了,找了下I/O的PDF

        ATX电源座里的PG到了I/O后再经I/O转换为南桥复位的条件PWROK(I/O 32PIN),在PDF里的32PIN正常情况下应该为3V左右的,用表测量了下I/O 32PIN

        电压在跳变,上面是抓拍到的电压,而且点的时候主板还跑了下C1就又没复位了,认真看了下内存槽下面断了根线,想起前整子发的一个富士康的也是内存槽下短线导致不跑U,不过那板是通内存SPD脚的,马上测量了下内存SPD脚电压只有1.5V

      原来是ATX 3.3V接到I/O旁的103电阻再到I/O 32PIN PWROK跟内存的SPD是在通一电压上的,中间短线了难怪会不稳定。

      把线连接上再上电就跑到EO报警

      断电上内存一路跑到75 已OK

我也 有一块这样的主板,看到您的帖子之后,把主板修好了。
不服不行

网友:
还是细心,呵呵,能找出不少问题

网友:
蔡师傅,也帮我看下我刚发的无待机的贴子吧,谢谢啦

网友:
楼主,图和文字表达的非常清楚。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这个应该拿到板先看主板外形、先细心观察

网友(点评):
要是有那么明显的话就好了,就是看起来只是板层起泡的那一小点

网友:
你这样的高手修板子之前还是不够细心啊,呵呵,刚开始看到速度会更快啦

网友:
我和你碰到一模一样的故障,看了是通病

网友:
有的断线不明显,是看不出来的,有的还藏在一些隐蔽的角落里,我遇到过一次,刮开阻焊漆才看见断线的,也是跑线路修出来的

网友: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IO里面有两个pwrok,分别是32脚和78脚。是不是一个脚连ATX的灰线,另一脚连南桥内部的pwrok脚?谢谢指教

网友A:
LZ真乃维修界中的一颗新※

网友(点评):
不是新星了

网友:
78脚直接通过3.3V上拉的,你可以查下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真乃维修界中的一颗新※

星  推荐他做版主怎么样啊?

网友:
真诚的感谢楼主。

网友:
PWROK跟内存的SPD是在通一电压上的,中间短线了难怪会不稳定。 没怎么明白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55171

网友(点评):
都是ATX 3.3V提供的

网友:
这个IO的PG脚和电源灰线没关系吧

网友:
图片清楚,用的什么相机啊

网友(点评):
数码相机没用上 用摄像头拍的

网友:
感觉理论很强,理论结合实践,很厉害,要向楼主看齐,做到理论足,实践强!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05609-1-1.html

我翻出来个老帖 也是这个毛病

网友:
貌似是通病。可是论坛都没见过有什么人上传上来分享,还是LZ实在,这样以后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了。

网友(2014-12-19):
INTER芯片组中的VRMPWRGD是时钟芯片的EN开启信号吗?是不是没有它时钟芯片就不会工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