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了N多弯子的DELL D620(集显)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1-09-29):
客户:XX
配置:XX
故障:不触发,待机0.009或者0.012,触发电流微升,三灯微闪一下,然后没有反应。
检修:待机电压无,待机IC MAX8734A,因ON3 ON5没有电压,所以没有待机输出,应该是正常的。
      EC是SMSC MEC5004-NU   IO:ECE5018
      开机瞬间,有3M5M输出,1.5  1.08 也有轻微输出跳动。
      看来是保护了。
      换EC依旧
      换南桥(拆机的),这回开机电流升到0.06,2-3秒后,关机。
      这回冷静下来。
      对照着时序来查,南桥应该返回两个开机信号给EC:S3  S5,检测发现S5没有,S3电压只有1V左右(正常情况下应该两个都是3V左右)。
      对比一块独显的好板测试发现,S3/S5都是3.3V才对,看来有可能还是南桥问题。
      更换南桥(还是拆机的,咱手里没新的),这回居然跟以前一样了,触发立马断电。
      我倒,这回应该不是南桥的问题了,看来南桥根本就没有问题,肯定是哪里动态短路保护了。
      对照这独显的图纸找SUS电压都没有问题,没有短路。
     RUN电压呢,可恶的集显板子实物,跟独显图片差别很大,最后转弯抹角的总算找到是RUN_3V短路了,
     加电烧吧,最后找到靠近PCI-E插槽旁有个贴片电容C440短路了

     拆除后,通电电流跑到0.4几,这下心里大喜,装上CPU、内存开机,0.9不变。
     我晕,难道BIOS或者南桥、北桥还有问题?
     重刷BIOS,无果。
     不会还让我换南桥吧?
     手里已经没有GBM的桥了

补充内容 (2011-10-4 13:11):
官网下的BIOS必须要剥离才能用的,刷了一下,测试故障依旧。
前天网购的GBM测试桥(我不想买全新的,倒不是因为贵,而是因为还要把无铅球换成有铅的,否则板子经受不了几次折腾),换了就OK了。

网友:
二手的就是不可靠啊

网友:
不喜欢修本子

网友:
南桥又不贵   多顶几个    要换就换   确定是好的南桥  这样可以为自己节省好多时间  而且  这样板子还受罪 返修率自然就少

网友:
   考虑刷个BIOS试试。能上电到0.9A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
结果整成不跑马了。悲剧...

网友:
    刷个BIOS是一个好的IDEA

网友:
维修还是要细心的。当不跑码来修,应不能难的。

网友:
是啊,碰到这种不跑码的故障,我就很头疼。不知道准确判断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哪位仁兄有D620的BIOS呢?不是官网提供的安装版,得是编程器读出来的。
先刷个BIOS试一试,再不行就拆个好板子上的NB换上得了。

网友:
没有问题像你这样换,没有问题都出现问题啦!!!~~

网友:
GBM就是坏的多,好多机子上用就是那一个

网友:
上CPU假负载,看看时钟,复位有没得。

网友:
先换个好的南桥试一下吧

网友:
还是把原来的南桥换回来    毕竟一修机没有那么多东西坏了

网友:
刷刷BIOS吧,实在不行再换桥

网友:
官网下的BIOS必须要剥离才能用的,刷了一下,测试故障依旧。
前天网购的GBM测试桥(我不想买全新的,倒不是因为贵,而是因为还要把无铅球换成有铅的,否则板子经受不了几次折腾),换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