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tm手贱,搞坏一块硬盘又弄坏一块显卡,求师傅指点下

楼主(2011-09-29):
挨千杀的我我真是剑,本来前几天刚刚失恋,这又接连的不顺,哎,昨天天气灰蒙蒙的没想到我的日子也
是灰不溜秋的,早上起来一阵想修东西的欲望冲上头顶,没想到越修毛病越大了,换来的竟是后悔啊,我
又不怎么会修,电路知识又不多,我为什么修啊我,拿着万用表在那瞎胡捣捣捣戳戳戳,一下子吧显卡背
面的捣打火了再也不会动了,以前的毛病是开机几秒钟gpu背面的温度高,检测散热片风扇没有问题,就
是温度高,几分钟烧手的热还花屏*脏话*,网上搜啊搜查啊查我他吗就以为懂了就量gpu背面电容是不是有
病的,量来量去心里也没准不小心一下吧gpu后面的小电容搭在了别的小电容上,机器马上就停了,只要
插上显卡主机连动都不动,拔了显卡主板什么的就能转了,还不知道主板cpu有事没,应该没事吧,这显
卡不知道还能修不能,请大哥们大姐们大叔们指点啊,小弟不才给你们在此谢过
再说硬盘吧,一块我用了好几年的硬盘存了好多相片啊,软件了,mtv了,演唱会了,软件了教程了资料
啊什么的,没想到我那手真是够贱去摸硬盘的电路背板去了,我还一直在那摸,哎我见过硬盘也摸过好多
,我摸它干啥呀我,这一摸不当紧只见硬盘灯一直亮了一会,之后蓝屏了下,再也见不到我那美丽的win7
了,哎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只想把我的损失降到最低,我该咋办,这几天咋这么背啊,又失恋又失硬盘
的,又没钱了,哎,昨天口袋只剩了省了5块钱买了包烟,现在真是痛苦啊,硬盘有质保好说,但是资料
来我下的演唱会mtv那是多少天才下载出来的呀,有100多g好多人的演唱会,mtv 1080p,硬盘也会转就是
一会转一会停,主板bios不能识别,这到底是怎么了啊,那个芯片烧了吗,我想把电路板上螺丝去了,但
是他吗的一去就没有质保了啊我问淘宝卖我这个320g硬盘的电路板的说这种故障一般不是板子的毛病也有
可能是换板子还要换原来板子的bios如果是原来板子bios不行,要是盘体内的原件坏了,那不是白买了吗
到时候是硬盘不能质保资料也不能取回啊,我草了,活着真他妈这么难吗,*脏话*现在我还想修,现在我只
想吧我的硬盘搞好,就算搞不好还能质保,那位好心的大哥大姐可以简单指点下怎么量硬盘的电路板故障
啊,我要在硬盘电路板不拆下的情况下测量我有个万用表,谢谢了我的硬盘型号是wd320gaajs的

网友:
显卡在我手上我还是有把握修一修,但读不到的硬盘就--------

网友:
   显卡加焊下就行用BGA 加焊下就像行,硬盘那个在我这可以帮的数据恢复出来

网友:
哇,破坏之王,这些都是你自己的啦,要是客户的你真是背到家了,

网友:
显卡可能是GPU短路了,除非你能有BGA机子,要不不能修了。硬盘,先用洗板水刷刷数据接口,看看认不认,硬盘如果不通电的话,就找一块一样的硬盘电路板换上去,不过还要记得把自己坏硬盘板上的ROM换上去看看,如果固件坏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
技术就是这样进步的,搞坏它,再想办法搞好它...楼主加油!

网友:
鲁大师害死很多人。。。。。。。。。。
如果是客户的东西,硬盘是客户的,资料是客户的,显卡是客户的,那个时候,你才是真的不想活,万幸的是,那些东西都是你自己的。。。。。。。。。
如果是客户的。。。。。。。。。。那个压力····

网友:
先休息几天,平静下心情后再动手 吧,或许会有新的发现

网友:
显卡应该是核心供电短路,查查核心供电的mos管吧,顺着pci-e的供电泡泡电路,应该核心问题不大;至于硬盘嘛,应该是主控的芯片坏掉估计了只能像“两公里之内”说的换背板了,good luck!

网友:
AAJS的ROM信息是主控CPU里面,要用XLY WD专修,或UDMA处理才行的,当然你会用TREX也可以!

网友:
硬盘一会转一会停的现象我碰到过,串口的话比较常见,原因就是电源线,楼主可以换条电源线看看,再擦下金手指,如果真的硬盘板坏了,那就难搞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