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无3VSB待机的话题,老生长谈___一直没得到彻底的解决!

楼主(2011-09-29):
一块联想QDI 478CPU座的大板,还无集成显卡   3VSB待机,时有时无, 测A14脚对地值 200多 也正常

无待机时,5VSB转3VSB的1117巨烫   然后去打USB数据线对地值 340 这个算正常,还是不正常呢?

然后,把网卡拆了  再打USB数据线对地值,还是一样340     1117出输脚 对地值204 也没啥问题啊   插上电源,试了下,还是没3V待机

然后又测了下USB数据线对地值,结果全都是610了  这是啥问题了, 有点晕头了,然后又把南桥给拆了  再接上电源插,

还是一样,无待机3VSB  这之前说的,时有时无,刚拿到板子的时候,一会有一会没,现在彻底没有待机电压了

给位对主板无3VSB 都是怎么修出来的.电击法还一个一个排除啊???????希望大家给点看法........

网友:
你先把产生由5VSB转变3VSB的那管子换了看看

网友:
一般情况是这1117极少坏啊

网友:
一般是极少坏。。。但是也有坏的。我就碰到几块都是它坏的了。不过不是没3.3V,,,是输出偏低只有2.几V

网友:
5VSB到1117了吗,如果到了有进无出又没短路,换了再说

网友:
这个没3VSB只要不是有专用芯片控制的一般就是 1117还有它的两个小电阻一起换,南桥,网卡,
南桥,网卡都取掉,那就应该是1117和那两个分压小电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