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L93图像虚

楼主(2011-09-29):
长城L93图像虚
开机有图像,但是图像发虚,字体不清楚
有时图像还闪动
当打开一个窗口,等一会儿,再关掉,这时,关掉的那个窗口还是看得到隐隐约约的图像,很久不消失。

会不会是屏的问题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看你描述好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点评):
你搞晕了把,这是在修显示器啊,怎么外接啊?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用点屏工具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觉得反应迟钝的样子  我遇见过2块只有的屏  应该是屏坏

网友:
是屏的问题,不用修了

网友:
屏的问题,没得修了

网友:
屏坏了!我也有一台也是这样

网友:
换个屏背光电路的图像处理芯片试下

网友(点评):
“屏背光电路的图像处理芯片”是什么?

网友:
明天去买个驱动板回来装上看看,确是一下是不是屏的故障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好判断,最好是用通用板点一下来确定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屏上的各供电是否都正常,我修过这种问题是屏上的24V升压电路问题。

网友:
听这现象象是屏分子老化了。。。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修,先用通用驱动板试试,    不行看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