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主板

楼主(2011-09-29):
一个945的杂牌主板,雷击后不能开机,拆下主板,很明显的看到网卡击穿了。取下网卡芯片。可以正常开机。但插上网线一会就死机。··各位帮帮忙给个思路

网友:
桥的问题吧,我也遇到过。插上网线上两分钟网就断开。

网友:
雷击的换了网卡能开机不错了,可能是桥挂了

网友:
网卡芯片拿掉  插网线还死机??桥都问题了吧

网友:
主板仍了吧,90%是桥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