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插一会才能开机

楼主(2011-09-29):
插ATX电源待机电压2V,紫5V为3V左右,半分钟之后待机正常3.3V开机跑码掉电,一会能跑三下一会能跑五下,那位师傅见过这个问题,提示小弟一下,50分送上。

网友(点评):
紫5伏的供电电容鼓了,拆开换了就好,

网友:
是不是电容鼓了啊 或者是pwm脉冲控制芯片不良导致输出电压偏低

网友:
什么牌子的电源?

网友:
ATX电源的故障,试试换电源

网友:
估计是电源里电容爆掉了,不过也不排除输出的运放有问题!具体只能你自己去检查了

网友:
不是电源的事,电源是我平时修机器用的,已经换过不好使。

网友:
跑5VSB到开机针的线路,有的经R472直给,有的经1117变3。3SB再过R472给开机针,找到这个上拉排阻,拔下向上查正常不正常,不正常一直向上直到紫5V,上级正常再向下看还有什么元件拿下看还有什么件同法。

网友:
电容失效了,更换!

网友:
恩电容爆浆就会这样子

网友:
拆开电源,看是不紫线的待机供电的电容鼓了,或电容失效,这个问题很多的!你看一下。

网友:
像 7楼 说的,但电阻估计没问题,是其他相关的1117 等

网友:
拆开检查一下电容有没有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