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1-09-29):
请大家看下这是个什么元件,电源里的,它的正常的二极体是多少

一般的起增加重量的做用.优质电源就是阻交流的.是通的就是好的.
被动式PFC线圈,正常的的二极体值差不多是0

网友:
PFC 电感线圈,正常应该是短路相当,不是开路就是好的!!

网友:
正确应该叫扼流圈,其实就一电感,电源里用来滤波的

网友:
扼流圈,有些电源里还有假的呢

网友:
pfc滤波电感。不过楼主还是处理一下吧,短路会啸叫的,电抗值变了

网友:
pfc滤波电感

网友:
作用就是大的滤波电感,便宜电源里面实际就是个导线而已,没有任何作用。

网友:
看那好像山寨的很。

网友:
功率校正用的PFC电感。

网友:
有的山寨电源的PFC电感线圈根本就没有绕线。

网友:
被动式PFC,纠正功率因数用的电感线圈。有的电源可以不装。

网友:
被动式PFC  电阻1.8欧姆

网友:
多谢各位和关注。

网友:
PFC 电感线圈,好多歪的里面只是包的铁片!

网友:
PFC 电感线圈

网友:
pfc滤波电感,没有阻值的.还有的两个引脚在电路板上本来就连在一起的

网友:
应该是假FPC,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PFC滤波电感,也是变压器。

网友:
我的个天啦,这是什么都不知道,你还修电源,真的是什么都问,还不去看看书。

网友:
这个是假的.一条线对折包在里面的.

网友:
pfc滤波电感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5181-1-1.html

网友:
这只是两线端的被动PFC,四线端的我见过,但三线端的还没见过,如有,请发个图见识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