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换IO实践经验分享

楼主(2011-09-29):
昨天接一台机。进水。拿到手没上电。直接拆机,水进得比较少。主板腐蚀得比较少。洗板水清理一下后。打了一下各电感没有明显对地。插电,待机电流0.25,有短路(最喜欢修短路的机器了呵呵),顺便用手摸了一下。发现MAX8734A烫手,断电量了一下旁边的小电容有一个对地的。取下后测量正常的。然后直接取下8734.测量一下还短。打开电路图,查到这个电容是接的+3VL。旁边正好是3VL和3VS的连接点。断开这个点后3VL这边不短了。证明后级短路。一个个量太麻烦了,直接用烧鸡大法。很快IO烫了。二话不说取下IO(KBC1070),再测OK了。装回电容、接好连接点、换上MAC8734A、换上新的KBC1070.很有信心的上电。待机电流0.016,接开关电流不动。就一个指示灯好像是D27亮8下(黄色)。开始按照不开机维修,开关有跳变。开机信号一路到IO一路到南桥。以前老师说桥最后动。所以就开始测量IO的工作条件。没发现什么问题。没法了。手上有一个GBM的桥就直接换了。故障还是一样。这下回过来以为换的IO有问题。正好手上有一台HP540的板是内存1.8转0.9的芯片坏了找不到件换。放在那里好些天了。它的IO也是1070.可以确定这个IO是好的。直接拆过来换上后故障一模一样。这下有点晕了。可以确定的是桥和IO都没问题。所有信号看起来都正常就是不开机。上基地一查。还真有人故障和我一样的就是D27亮8下。然后有人说1070是带程序的。新的不能用。但都是在问的没有人真正肯定回答过这个问题。究竟1070有没有带程序。我想反正修到这里没办法了。到箱子里一翻运气还真好。正好有一片520的料板。再次换上料板上的IO。呵呵。。。上电电流跳了。但外接不显。以为还有什么毛病呢,把内屏接上。OK。LOGO很快出来了。经过这么折腾最终得出一个结论。HP 520的机器KBC1070确实是带程序的。但不是说所有1070都带程序。因为那个540的板上的1070以前我也是换的新的。能用。所以可以说明的是520的IO有程序540没有。呵呵。说了这么多就最后是重点。因为图纸没在这台机器上。所有只有文字描述没有图片。各位将就看吧。好久没发贴了。今天打这么多字就是想告诉大家520 IO带程序的问题。以免后面的朋友再走弯路了。谢谢大家。

网友:
上次我修这个机器也修安逸了  换了几个io都不的行 自己还以为是自己买的io有问题结果你懂的撒

网友:
下次在遇见这情况少绕圈子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