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模拟示波器如何查看波形的具体频率?(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1-09-29):
我的一台模拟示波器,波形图显示如图:

示波器的档  是  0.05us。我用的示波器是100MHZ的示波器。  振幅档是 0.1v
顺便问一下谁有 建伍 CS-5175 模拟示波器的说明书等。

网友:
楼主买的是二手的吗?什么价格买的?

网友(点评):
他这个大概650左右 淘宝有卖 顺便问下模拟的好 还是数字?

网友:
厉害,真的是15元的摄像头拍的。哈哈

网友:
你是否进行了频率微调?模拟示波器显示屏上出现10个完整的波形时,f=1/T ,T就是频率钮上显示的扫描周期,f=1/0.05us=20MHz,如关闭了频率微调钮而只显示了9个完整波形,那么f=1/0.05us/(10/9)=18MHz,所以你测试的频率在18MHz左右。

网友:
麻烦懂得给我们讲解一下示波器的使用方法吧   测电压应该调什么   测频率应该怎么调

网友A:
哦,那个频率微调钮是干什么用的,还有我的扫描周期的旋钮上,有两个微调的,调整微调的话,会是波形更加密集 因为没有频率计测试,我一直怀疑不是18Mhz,而是 80MHZ 到100Mhz之间,因为电路上的,谐振电路电容才47PF, 电感才 4T(圈)。 根据计算,好象是80MHZ以上的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那个频率微调钮是干什么用的,还有我的扫描周期的旋钮上,有两个微调的,调整微调的话,会是波形更加 ...

如果这样的话,你最好找个已知的频率的测试波去验证你的示波器吧,把微调关闭;扫描周期长,屏幕上显示的波峰数越多。

网友:
怎么用啊。。。。。

网友:
就这图,真是聊胜于无呀。
本想拿这图搞个图示,看了看都下不去手,算了。

网友(点评):
就这种波形 不到处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