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 通电绿灯一闪一闪有继电器响

楼主(2011-09-29):
今天收了三台三星788DF PLUS CRT 显示器,问题是通电绿灯不停的闪,不能显。
上网查了一下都说是有个C455电容无容量,可是我就在我的三台显示器上没有找到C455,
我然后测+50 +80 +17 都达不到,+50是3V4V跳变,+80是20V跳变,+17就没有。
还有他说的。继电器响,
可是我现在每个脚输出都达不到正确值,
开关电源用的是DP904C 这个是好的。
这个不出电问题、是不是说明还是在300V到变压到+50,+80,+17之间

补充内容 (2011-9-30 15:19):
现在又有新的进展了,我去弄了个40W的灯泡接在保险上面,灯泡一闪一闪的,随市着继电器吸复的声音。
我就看是那个后级短,我就把变压器上的后级输出都断开。
发现在-14 V+7V +50V +80V 都没的问题和开始现在一样,

补充内容 (2011-9-30 15:23):
不是+7V没问题,是+14V没的问题,最后我是断+7V的时候,出现了在和开显示器那种正常声音一响,接着灯泡就又亮了。这个时候是不是行扫描电路有短路现在,,望高手指点一二,有三台一样的!!!!!本人才学CRT维修

补充内容 (2011-10-5 21:20):
修好了,是行管穿了,造成的!!!

网友:
先看看负载是不是过流了。带假负载再观察一下。

网友:
可以把L501取下,在C501两端上并一个40W的灯泡试。这机子好象有行反馈到MCU。如果行不工作,或行工作不正常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点评):
哦,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
先量行管挂了没,我今天才修一个联想的就是行管挂了。和你的现象一样。

网友:
看看行管 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包和行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