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雷击本本!

楼主(2011-09-29):
      今天接到一台IBM笔记本,客户说键盘坏了,有时按开机键不开机,有时又能开。可是我接上电后,待机086,按开机,没反应,换个键盘,开机还是没反应,
       拆出裸板通电,然后用手触摸主板,发现网络芯片发热,拆掉网络芯片后,待机变为032.接上键盘后开机正常,机器启动了,然后我就装机,装好C.D壳后惯例开机测试一下,正常了就上螺丝,结果一通电,待机变236了,怎么回事呢?我装机很小心了啊,拆开后发现与1845相连的MOS管被击穿,找了个相同的换上后,待机回到032,正常了,按开机没反应,毛病又回来了,开机没反应,测开关,电压正常,能正常触发,开机芯片也正常,然后我看到南桥上有保修标签,不管了,先去做下BGA,做完BGA,南桥正常了,这时北桥又出问题了,请问各位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自问操作没什么问题啊,而且刚开始也启动过呀!

网友:
把机器型号 问题说清楚再来问。

网友:
你还是没找出问题在哪,仔细查查

网友:
什么型号啊?

网友:
你说北桥出问题   但是没有描述清楚什么故障

网友:
看的我糊里糊涂

网友:
应该不是桥问题吧,你装的时候是不是壳那里对地短路了 我之前搞V3000 一装上盖子 就短路拆开盖子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