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开机电压低

楼主(2011-09-29):
今天修一长城显示器,屏只亮下就黑了,刚开机是开关灯亮,过几秒钟,开关灯会暗下来, 每次开关都是这种情况,高手指教一下是哪里坏了,屏只是亮一下就灭,

网友:
电源供电不足,

网友:
估计是5V电容怀孕了啊

幽默了 呵呵

网友:
供电不良,或高压,灯管

网友:
拆显示器,查外观,用工具判断是电源板还是屏,或驱动板的问题。然后依次跑电路。
多见电源板,灯管。

网友:
你测清楚水灯管还是板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高压板,灯管,供电是不是正常,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先确定是高压还是灯管的问题,再针对问题点进行排查故障啊!

网友:
看样子是高压供电电容坏了

网友:
光看现象是不行的,最好是拆机检测一下电压。

网友:
主供电肯定是坏了。拆机修吧。

网友:
你说的不清楚啊,是内置电源的还是带适配器的呢,先排除一下电源部分

网友:
典型的电容爆,哈哈。这钱好赚

网友:
我也觉得是电源的故障,先把供电修好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