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15M5GL sb复位信号低导致主板不能自检

楼主(2011-09-29):
该机主人自述不能开机,原先使用正常,最近重新配了一台新机,故就将旧机放置了一段时间,后想把旧机送人,可是插电后不能开机。经验证同机主所述相同,原以为是放置时间长了,可能是内存金手指脏了和内存插槽接触不良所致(集成显卡)。就把内存拔下擦拭好,又把内存槽子清理了一下,上电仍不能开机,换根内存故障依旧。插测试卡开机跑d1,机器没报警声,怀疑是主板的问题。因机主急着将该机送人,就换了一块主板走了。
     等记住走后,将主板清理干净,插上测试卡上电测试,开机仍跑d1,上假负载,测得各项电压正常,为什么不开机呢?是不是内存周围的数据电阻坏了呢,详细检查后没发现问题,找出图纸,又将各部分电压同图纸一一对照全部都正确,一头雾水,郁闷。后来考虑是否电池没电了,有的主板电池没电了也不能开机,将电池取下,测试电池也可以用,又把电池安上,再开机,惊喜呀,测试卡一路跑码,只听滴的一声开机了。随后短接复位开关针,故障重现。短接开关针能关机,再开机故障依旧。测试开关、复位针脚电压正常,反复短接复位针偶尔能重启开机跑码自检,重点检查复位电路,复位是通过一HCT14门电路来实现的,先把这块门电路换了再说,因电池紧挨着门电路,只能把电池取下,换后,再开机一路跑马滴的一声又顺利的开机了。再次短接复位针后故障依旧。随后测试PCI复位点的电压看是否有跳变,不测不知道,一侧复位的时候电压只有0.12v的变化,BIOS、IDE等所有的复位点都是如此。跑线路,复位时的信号是由南桥发出的直接给门电路5脚一个高电平,测这个高电平也只有0.12v左右,门电路的输出脚也是只有0.12V左右的变化,不能彻底复位。查南桥各供电都正确,复位信号都是南桥直接发给门IC的,中间没经过电阻和电容等器件不存在器件变质问题,后经反复触复位针脚,当这个复位信号偶尔变化为0.2V以上时就能复位,主板就能通过自检开始跑码并能顺利开机,经过详细查找电路没发现其他问题,索性接上硬盘,显示器,谁知,不管跑不跑码,就是不通过自检(不跑码,显示 码d1)也能进入系统,反复按复位键每次都能重启顺利进入系统,开关机自如。最后认为可能是南桥不良所致,不能发出足够的复位信号使主板不能彻底复位而至主板不能自检。希望朋友们来讨论这个现象。本人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32.768晶振和电容都换过,测晶振两脚电压为0.2v、0.37v。另外,要使该机自检必须切断电源和给CMOS放电,才能正常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