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闪屏故障维修实例

楼主(2011-09-29):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L193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为开机闪屏,故障明显是高压板灯管一块的,拆机,看全板无明显不良器件,外接灯管还是一样的闪(文笔不好,说换灯管有多人误会),判断为高压板故障,改机高压电源管理芯片为OZ9938,控制两组场管,难道是专管性能不良,用万用个量过,两组管子都 正常,这下完 了,遇到疑难杂症了,要一个一个的测量元件了,一般闪屏的故障应该是后级电压反馈不正常引起的,先查反馈电路吧,测到场管G 极的一个电阻时,该电阻标识阻值为5R1,实测阻值为1.4K,NND心中窃喜,应该是它的问题了,从坏板上拆下两个10欧(5R1的没找到)的电阻并在一起,装机测试OK.

网友:
建意楼主去做个测灯管的工具,可以省掉不少工时

网友:
G极串联电阻用10欧也可以,修过该电阻坏的。

网友:
来回倒倒灯管,也不用多少时间,测灯管的东西有的。、

网友:
楼主比较细心啊

网友:
准备常用的带架灯管呀,这样就不用拆屏换灯管了,多方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