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边大师GS短路怎么办

楼主(2011-09-29):
海尔w18,待机0.01LDO有,无3v 5v always ,芯片是isl6232 。随便找了个图,大家帮忙分析下。修烦了。

工作条件 EN3 EN5 SHDN# VIN LDO3 LDO5 BOOT3 BOOT5 都正常。具体电压就不说了 ,pdf 上对过,符合条件。
现在是上管驱动26pin和18pin无输出 ,而25pin和20pin有5v输出。负载无短路,26pin和27pin还有18pin和17pin阻值很小几乎没有。也就是说3v和5v输出的上管g级和s级短路了。现在问题来了,摘掉对应的场效应管,gs还是短路,以为电源芯片有问题,取下后果然不短了,换一新的,问题照旧。回头再量下刚换下来的6232,26p和27p还有18p和17p之间又不短路了。什么狗屁问题啊。再换新的芯片吧,又不行,管子换掉也不行。

现在我不知道是pwm芯片是保护了呢,还是其他问题,28个脚对地都打了阻值,该有的都有,该没的也不短。总共我换了三个新的isl6232caz上去,加上原来的那颗共四颗,同样的问题,不可能每个芯片都坏吧。值的注意的是最后一个芯片换上的时候,上电之前量了下gs 没短。通电后,果断的被短路了 。

欢迎来拍砖。同样是海尔的,今天弄了个T68 8400显卡花屏,小心翼翼加焊,居然短路了,从来都没有过的事,以前都是听听,都已经疯了!

网友:
正常的。不是这里问题

网友:
走了几个小时弯路,请大师指点。这个芯片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驱动管子工作了,有的人说下管g级有5v的话,芯片就是保护了,pdf上e文太多,一段一段复制到google上翻译,费劲的来,后来还是没搞懂,现在就想发飙。

网友A:
楼主那G极和S量时可能还有电,放电量试试,这样多半是芯片周边元件有损坏,或是后极有轻短,可以打下压降看看,一般3V   在400-600    5V在700-1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那G极和S量时可能还有电,放电量试试,这样多半是芯片周边元件有损坏,或是后极有轻短,可以打下压降看 ...

负载都给断掉了 周边元件 几个反馈 看了 好的 FB3和FB5都是接地的 我明天上班把实际图纸贴过来

网友B:
    是正常的,下管有电压保护了,查脚对地阻值

网友C:
断开PJP的连接点,再看看.

网友D:
下管保护了
如果IC及周边电路查无异常
查查负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开PJP的连接点,再看看.

多谢兄台的图纸。3v 5v输出节点都断了 ,我明天看下是不是断的不够彻底。 3.3_ec 和12v 没仔细留意 倒是量对地值的时候 也没什么不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正常的,下管有电压保护了,查脚对地阻值

我第一感觉也是,但是。。。

网友:
给你全图。祝你成功

海尔 W18 X40AI_REVC_RC410MSB460IT8512.pdf

网友(点评):
图纸我有的 有心了 多谢 互通有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管保护了
如果IC及周边电路查无异常
查查负载吧

看来可能就是 回头我再看看哪个地方被忽略了 这两天活多 想着快点干掉好10一出去玩 心态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