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偶尔开机屏不显 有声音

楼主(2011-09-29):
今儿接一T400,开始是时而屏暗,飞线解决以后发现偶尔重启以后屏无显示,求解

网友:
无显示的时候测下屏供电啊!

网友A:
是偶尔不显示,还是偶尔暗屏》

网友B:
同意楼上的,重点查一下屏的信号和高压开启条件

网友:
说清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偶尔不显示,还是偶尔暗屏》

偶尔不显示,但是开机的声音,不是屏暗,屏暗是先前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重点查一下屏的信号和高压开启条件

多谢指点,眼前一亮

网友C:
还有补充一点,开机就直接进入待机状态,求待机电路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补充一点,开机就直接进入待机状态,求待机电路位置

待机状态是S3还是S4?

网友:
暗屏的时候测量少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