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 电路引起不待机维修

楼主(2011-09-29):
今天接到一台DELL 6400,故障无待机,心想这个又是保护隔离和待机电路,报价拆机,测各电感阻值正常,测公共点阻值正常,目测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上电,测公共点电压出来,那直接测待机芯片MAX8734,v+,ldo5,BST,REF,``ON3 ON5``都正常,当测到6脚SHDN无电压, 这信号跟ALWON ,THERM``等等有关,追着ALWON信号,发现是有EC发出来的,要发出ALWON,首先EC自身条件满足的情况,才会发出这个信号,那只有追个查找条件

ACAV_IN,正常,测晶振W2既然无电压,那得马上看看IO的供电,发现这个IO的供电是由+PWR_SRC,经过U29和D24后,产生一个电压为IO供电
测得U29 1脚3脚正常,OUT5脚无输出,问题就出在这里,认真目测发现U29,1脚烧黑,直接换上U29,测得5脚电压才0V不正常,换的U29应该没问题,难得后级还有问题,索性对IO vcco 121脚对地,发现IO短路了。
找个IO换上,本以为真下待机有了吧,通电直接测待机电压,我汗,还是无电压,不得不有测5脚,才0.47V,这下后级还是有问题,测D24外围电阻电容都正常,发现还有一路经过D24产生了+RTC_CELL,去的地方业不多,直接烧鸡,发现U5(EMC4000,现在我还不知道这个IC是什么用的)发烫,通电哈哈这下上电发现待机出来的SHAN也正常了,以为可以装机收钱了,按下开机键,电流0.05A,我郁闷,实测只有ALWON信号产生的电压正常,既然能触发,IO应该正常,会不会在SB,测IO发给SB的RST,PWRBTN都正常,找到南桥发到IO的98脚97脚无电压 问题找到;了,直接换个南桥,通电电流上到1A多,接屏,我的天哪暗屏,这下····,太奇怪了,有种预感,找了块一模一样的料板,拆下换成IO,既然亮屏了,呵呵,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换个IO也·····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暗屏就是EC电压没过来 上次我是换暗屏换高压板的 结果在测电压时。直接又暗屏了 换个成功

网友:
楼主写明白了?烧鸡就把U55烧好了?

网友:
是不是保护导致的

网友:
暗屏很正常啊IO有问题啊!!!~IO会发一个开启信号啊,要不然怎么亮屏啊!!!~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查得很细致!思路不错!顶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