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v液晶显示器不插信号线显示“无信号”的字出来。。

楼主(2011-09-29):
飞利浦19v液晶显示器不插信号线显示“无信号”的字出来。。一切正常的。。但是插上信号线的话就会花屏,花屏的现像是电视机没有天线信号那样雪花画面,但是按菜单键,屏幕画面就有菜单画面出来,菜单画面后面还是雪花画面,我用点屏器试过屏是正常的,是不是驱动板MUC程序出了问题????

网友(点评):
刷程序吧,今天也修了台和你差不多的.接上信号也是提示无信号。

网友:
检查液晶驱动板VGA接口电路

网友:
屏线,重点打LVDS信号

网友:
屏线,重点打LVDS信号

jlhdcw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查查VGA接口电路   ,或者VGA线坏了

网友:
重点考虑驱动板,屏线~

网友:
应该先查一个驱动板VGA接口的地方的周围元器件,

网友:
这个我知道是程序有问题我修过好几台

网友:
这个是通病驱动板程序爱坏

网友:
试了用DVI口画面正常

网友:
DVI转VGA的转接头插到DVI口是没有信号的,能不能在DVI口上插个DVI转VGA转接头来用??

网友:
换通用板子。

网友:
我也知道可以用通用板

网友:
刷下程序再说了

网友:
DVI输入正常的话,就与程序无关了。还是重点查一查驱动板上的VGA相关吧。

网友:
换图像处理芯片,跟2025L通用板一样 经常坏2025图像芯片引起 这个问题。

网友:
不好搞,芯片难找,改个通用板算了

网友:
刷下程序看看。。。

网友:
搞好了,换通用驱动板

网友(2011-11-17):
把这个资料刷一下就可以了   我修了一个

PHILIPS 190sw8-24C16.rar

793 Bytes, 下载次数: 1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