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显卡故障

楼主(2011-09-29):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是花屏,第一次做下显卡,南桥冒珠了,第二次换新的X300上去装不了驱动,装驱动就死机,系统做过N个,确定还是显卡问题,把第二个新的无铅显卡干上去不过显卡,怀疑北桥,把北桥换下重新植球还是不显示,重新把原来坏的植好做上去还是花屏,老故障。确定是显卡问题后在定一块显卡,现在换上去还是不过显卡,头都大了!这华强北这些垃圾!我都说要全新的显卡芯片的,报客户才报180块,现在成本都180了,还没算人工,主要是还没搞好。
大家有什么招没有?

网友:
X300上面带铝片的不太好做,下面加热的,上面风嘴高些才行

同意。。

网友:
是不是掉绿油了啊,看下,补点绿油就好了啊

网友A:
T41加显卡和北桥成功率很低啊!

网友:
点没掉,取的很完美,T41加焊一般都没问题,这T43的灌了点胶,但取的也很好。

网友(点评):
点胶算不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T41加显卡和北桥成功率很低啊!

T41加焊显卡成功率也不低吧?应该很高的吧

网友:
X300上面带铝片的不太好做,下面加热的,上面风嘴高些才行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5212-1-1.html

网友:
同一个温度,做回原来的显卡就没问题。。。

网友:
唉,这板给回客户了,亏了160块

网友:
这个显卡成功还是比较高的,温度加高一点点

网友:
改行卖芯片吧,几十、几百一片,焊一下就不保,无售后,真假不管,害人得很。

网友:
有铅跟无铅温度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温度一定要控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