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61的主板,集显,显示有干扰波纹,求助中。。

楼主(2011-09-29):
MCP61的主板,集显,显示有干扰波纹,求助中。。 换过内存和电源,故障依旧,类似以前用CRT时候手机放旁边来电时出现的干扰波纹,郁闷啊,求助高手!除了这个问题其他一切正常

网友:
换过显示信号线吗?

网友:
VGA口容易出问题  1 2 3 对应三元色,13 14 行场同步,1 2 3 脚打对地阻应为100欧左右,行场同步同时打对地阻值,500--600。 阻值有问题的向里跑线,看有没有门之类的,替换一下,如直进北桥,先加焊再换。VGA口有标示脚号好找,一看就知。

网友:
三桥合一的,很可能桥出问题。祝顺利。

网友:
多半是桥段问题

网友:
桥的问题 楼主不妨试下挤压法 再来确定是不是要加焊桥!

网友:
这个不好说吧,我的手机放在液晶和啦叭的旁边,一来电,啦叭和液晶就出现干扰了,没事,没来电的时候一切都正常。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