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NF6G不上电

楼主(2011-09-29):
测得开机排针有3.2伏电压, 3vsb正常,跳帽电压正常,晶振两脚有压差正常,IO83627EHG-A  61脚有3.2伏电压,67脚3.18伏,72脚1.5伏,73脚1.5伏。 点开机排针,67 68脚均无跳变,强制短接绿线可以上电,这时再测72 73脚电压均没有变化。还是为1.5伏。67 68也一样,电压没有变化。67为3.18伏,68为0伏    新手求救,下一步怎么办。

网友(点评):
教程这种理论的东西要多看,每看一遍就有不同的体会才行,这才做学会了

网友(点评):
如果IO参与开机68脚是接开关的 跳变方式是低-高-低 经过一个电阻接地的那个脚才是接68脚的(不同其他的IT系列IO 3.3V-5V的那个脚不是触发68脚的)检查连接68脚的开关针对地电阻是不是开路了?正常就换IO

网友(点评):
如果IO不参与开机的 那你测那些数值没有意义 建议你先跑开关的触发线路

网友:
英特尔CPU的主板+83627 IO应为IO开机,跑出开机针脚到IO的线路,然后挑起IO的那根针脚,看有焊点上有没高低电平变化,如有可以恳定IO往后的故障,如没有找前面电路所连接元件,如虚波电容 三极管等,电容可直接拔下,其它件拔下测焊盘,跳变有没,如拔下的元件前极有跳变,上了元件后极无跳变再断开下个元件一个一个排查,以此类推,思路是这样的,一直找不到一直排,直到绿8为止。

网友:
我也有块这个板,NF6G-VSTA,通过跑线路发现这个板子不是IO开机,是桥,已经换了片旧桥(也不晓得旧桥是不是好的),现正在查找不开机的原因。

网友:
75脚rsmrst#电压是否正常?另外72脚1.5伏,73脚1.5伏不正常,常态上拉为3.3v。换个io看看,排除io自身的问题。

网友A:
可是我有一块可以正常上电的一样的板子,测量的值也和这个不上电的板子是一样的数据。不知道这个板子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
嗯。有的华擎的板子得先有内存供电。。不记的是什么型号了,考虑下查查

网友:
68脚接开关,这脚没变化,要么IO坏了,要么查下开关到IO的线路。

网友:
先换io再说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我有一块可以正常上电的一样的板子,测量的值也和这个不上电的板子是一样的数据。不知道这个板子是怎 ...

不要再去找IO的问题,你测下好主板内存旁边的一个电感L6,它在待机和开机后各是什么电压,另外它的电压是哪里输入的?
我现在这块板子估计和你这个一样的状况,不开机,如果强行开机L6上无电压,但是如果短接主板上和L6相连的一个D12二极管(现在是空着的,没上元件,也没别人取过,这个二极管的另一端接的待机5V),可以触发开机,但是无复位,不跑码,松开D12后掉电,不能保持。所以怀疑此路有故障。

网友:
我试试看。手上两块板。哪块是上真U就掉电,已经修好。是内存旁边的APW7120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我刚刚修好 一个 华擎NF5的 板子 也是 不开机 ,,开关跳线 也是 有3.3V电压,,后来 我 无意间发现 内存供电不正常,,换了个 APW7120 之后 就能开机了,也正常跑码了,,你看看 换一下内存供电的 IC 试验 一下

网友:
这种板子很多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修好了请回复

网友:
我有一块同样的板是上真U就掉电,换了APW7120后就不掉电了。不过哪个不上电的还是不上电。

网友:
兄弟,我的莫名其妙修好了,你看下我的贴。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743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