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救命呀!整不起系统啊。

楼主(2011-09-29):
一台IBM T30的机子,原来是别人改装为WIN7(有可能是改的),客户要求重新做XP系统;本想这应该简单吧,把光盘放进去GHOST,应该可以搞定;硬装也还是一样的。没想到进系统滚动完后就一直白屏了!进PE也还是一样,哎,气人呀,真P3呀;换硬盘试,还是一样,不知道他以前怎么可以把系统装得进去呢!请同事们救救啊。

网友:
哈,我也遇到过这事,那机器真破,系统怎么都装不上,U盘,光驱,硬盘拆下来装,能用的方法都用了,就是装不上XP,最后用个WIN7一下就上了= =!

网友:
是有点郁闷 但总得有个大概方向吧 问题是你进过人家的win7吗 当心被人讹上哦 刷个bios看 不行就查查显卡 白屏的时候屏供电还在不

网友:
从WIN7不能向下兼容安装XP ,需要先把装WIN7系统盘先格式化以后 再安装XP系统;
T30是P4 3.0的吧 安装XP应该很轻松的
最好换个外挂光驱安装系统试一下 ,光驱是损耗最快的设备;可能光头读信号效果不好了

网友:
老机子装系统得用老的方法啊

网友:
要小心哦!呵呵,我这就有个人拿一破机来说键盘坏了,我一试,大短啊,还键盘坏呢,幸亏没拆,不然还说我 拆坏的我怎么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 r5 x9 K5 F: b是有点郁闷 但总得有个大概方向吧 问题是你进过人家的win7吗 当心被人讹上哦 刷个bios看 不行就查查显卡 白 ...

可以肯定的事,确实原来安装了系统的,他只是想改为XP。

网友:
你用的是WIN什么版本,硬装还是GHOST?

网友:
5 楼能祥细点吗。谢谢

网友:
一步一步的装

网友:
有可能是坏机,人家忽悠你的……

网友:
白屏,这问题好怪啊,没遇到过 挨个换件试试吧 或许是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VIN7的系统就是这么恶心的  我最讨厌给客户装的就是那系统 烦死了

网友:
一步一步装也装过,还是不行。

网友:
11楼大哥,他是我边上一家店里的,他拿来时候正常,想改为XP系统。谢谢提示!

网友B:
先把ibm 的硬盘拿到别的电脑上把系统装好!!再反过来上ibm看一下   行的话   进系统打驱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把ibm 的硬盘拿到别的电脑上把系统装好!!再反过来上ibm看一下   行的话   进系统打驱动!!!

我试一下看,谢谢啦!

网友:
这个 机器 内存   那块 是个通病   不知道  是否 换了内存或者槽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一下看,谢谢啦!

谢谢你的提示,还是不行呀

网友:
我在说一下机子的配置:P3 1133MHZ  SD:256 硬盘IBM20G。

网友:
换过槽试还是一样的故障。真气啊,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D:
换张系统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张系统盘了吗?

换过,硬盘装版;深度版,萝卜家园,纯净版,上海政府版。都试过,应该不是系统的问题。看来没有救了。

网友E:
T30伤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T30伤不起啊!!!

是的,实在伤不起,还给了客户!无救。

网友:
这个 机器 内存   那块 是个通病   不知道  是否 换了内存或者槽 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麻烦,至今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