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有头晕啊!!

楼主(2011-09-30):
今天晚上分析TL431的参考端  头都大了!!!
其中上图的47K电阻是12V下来的   2K的电阻是5V下来的!!!请问到了参考端它们成几V?  接地的2个电阻都是820R的
       再就是下图的Vret是指什么电压?V+吗?
我算了是12V下来的是0.4v  5V下来的是2.2V左右请问它怎么知道12V不正常了?

网友:
参考电压2.5V,即VREF, VOUT,即12V/5V,

网友:
可以取消一路。一般稳压取样在负载大的一路。大部分电路都是一路取样。

网友:
12v电压如果异常升高。或5v电压失控。12v电压取样就用到了。看电路图5v电压是取样端。这是我的看法。别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