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惠普 康柏代工的笔记本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1-09-30):
晚上有一女士 拿了一台笔记本说下午用的好好的 下班回来开机的时候就不显示了 刚开始我认为是显卡虚焊
想秒杀加焊或重植 收个几佰块 看这位女士有点不愿意 刚好她自己不懂电脑 我就说要不帮她仔细的看下是不是别的问题 就把笔记本的外屏接到我的显示器上看下也是不行. 这下我就把内存 拔下换个接口 , 开机也是不可以,拔下硬盘, 开机可以拉, 这时候我是接的外屏. 关掉 把硬盘接上,却换到内屏,开机可以拉. 然后在 把系统一优化下 就收了几是块.  因为没有笔记本的 可调电源 诊断卡 所以没有精确知道是什么问题 自己认为是内存接口 没有认到 也有可硬盘没有接触好吧  不管怎么样也是把笔记本弄好了 不知道大家有木有好的解释呢?

网友:
应该是硬盘接口松了,插拔插拔就好了。

网友:
硬盘也可以让本本开机无显?学到了

网友(2013-04-16):
你真犀利 啊 可调电源都没买 怎么会有机器丛植芯片呢。真是互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