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10小花

楼主(2011-09-30):
客户拿来的时候满屏均匀虚的竖道,觉得不像显卡像内存故障,擦过内存不行,就用烙铁直接拖了2次插槽,安上内存,烤机1个小时正常,重启左上部分出现一小正方形的局域花,只好拆了,灌上焊油用自己简易土炮加焊显存,加焊完故障不再,客户拿走用了2天,现在又拿来了,故障是在底部状态栏出现虚的竖道,偶尔还有开机黑屏。笔记本不会修只会换个高压和灯管一类的故障

网友(点评):
M1310就是显卡门的机器,加焊显卡或重植

网友:
虽然我不知道你说的土炮什么样,但是应该比风枪的威力大一点,加焊显存用风枪就行了。

这个机器630的显卡吧,显卡门。

网友:
满屏均匀虚的竖道???是内存的问题?小弟菜鸟,不懂

网友:
其实关键问题是显卡啊 换片显卡就行了

网友:
是显示问题,重新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