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国庆:顶星T-P43K插显卡不认维修实例 祝大家节日快乐。

楼主(2011-09-30):
此板同行拿过来的,拿过来之后说代码都跑完了就是就是无显示。
接手后,听我那小伙说“我都换了N块显卡,代码都走完了,就是不显示”
主板型号:
          顶星T-P43K

故障现象:
          插上显卡不认
故障分析:
          首先去观察看PCI-E的槽针脚有无损坏 PCI-E相连接的16对耦合电容有没
          有给磕掉 之后就是测PCI-E槽子的供电 时钟  复位  …
维修经过:
          通电试机,跑得很流畅,一路跑到7F接显示器不亮。看测试卡跑到26
       代码的时候,代码没有停顿,我估计是主板没有认到到显卡。为了证明
       我的猜测我接上一个喇叭,果然到26的时候一长两短的报警声。再次证
       实了我的猜测。
          拔掉显卡,看PCI-E的槽子也是好的,耦合电容也没有给磕掉的痕迹,
       看来死鱼没的捡了。于是进入正式维修的阶段,首先去打16对耦合电容靠
       近北桥那端的阻值,都是正常的,
          PCI-E槽子的供电都是由ATX插座去提供的,一般不会出问题。不用去管
       A13  A14是两条时钟线由时钟芯片提供,正常我们去测得话是有波形的,
       电压在0.4V左右。A11是PCI-E槽子的复位脚,一般由南桥提供,正常电
       是3.3V
          于是先去测了A11复位3.3V,正常  A13 A14两条时钟线不对劲,电压竟
       然不一样,0.4V 和3.3V,打开波波,0.4V的这条波形正常。而3.3V的却
       波形,只有电压。跑线没有经过任何原件直接到时钟芯片里面,看来问题出在
       时钟芯片。但是时钟芯片很少有代换的,发货也要2天才能到。想想其他的时钟
       都是正常。只有PCI-E的不正常,能不能移植手术呢?
         看看饼哥还在线的。于是问了饼哥,饼哥细心的告诉我,PCIE 1X的可以代
       换

          对一些时钟是多少M的不是很清楚,示波器也是那种很老的,打不出多少M的
       于是找了个V星的板子查了下,PCIE 16X和1X都是100M的时钟

            看了下PCIE_1X和PCIE_16X都是100M都是一样的,代换试试。先去把那条不正
         常时钟线给断开,之后从PCIE_1X的槽子A14脚拉一条线过来到PCI_16X的槽子的A14
         脚上,通电测量PCI_16X的A14的两条时钟线都正常,上显卡之后听到滴的一声,接
         显示器,正常亮机。

         之后给飞的线打热能胶,固定住。 故障到此修复

                再次感谢饼哥,       (我可不是随便的人噢
             国庆将至,送一帖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不写不知道,一写顶吓一跳! 小青年,努力的成果~~~~
不错,以前就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但是不会修啊,这回会了

网友A:
我想请问一下,你开始就测得复位信号正常,为什么还会去测时钟呢,我一般测得复位正常就没管时钟正不正常了。

网友(点评):
有复位不能代表所有的时钟都正常哦 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从时钟芯片那里移植手术,会好看一点

是呀,我也才想说,既然都是时钟出来的,把不正常那个脚橇起来,从正常的脚位飞线过来更美观,不用断线那么麻烦。
不过时钟也能借倒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启发,咱下次看看借点别的

网友:
思路清晰,工作条件的脚位记得非常清楚。。。。。
移值手术做得好呀
WO DING 我顶哦。。哈哈,牛B哦

网友:
不错,基本条件走...终于被 找出笔病了...........

网友:
国庆快乐,这么晚还发帖子呢,勤奋的人。
思路很清晰,动手干脆利落。加上饼哥大神无私奉献的成果。
感谢青年兄弟给了大家一篇好帖子。

网友(点评):
国庆节出来透透气,维修间很闷的。

网友:
学的挺快的

网友:
这次修板子有创意,开始到处借时钟了。
把跟饼哥的聊天记录都搬出来了,有山寨我的嫌疑喔

网友(点评):
哥,咋变艺术家了 ?

网友(点评):
小青年,你也要奋斗到年轻艺术家呀,

网友(点评):
用搞艺术的心态去搞维修

网友:
楼主很细心呐!

网友:
又是一个,传说中的高手,这个方法饼哥也用到过。

网友:
油菜地啊,都太有才了

网友:
好的,很有思路。感谢分享,我又多学到了点东西

网友:
国庆快乐,这么晚还发帖子呢,勤奋
思路很清晰,动手干脆利落。加上饼哥大神无私奉献的成果
感谢青年兄弟给了大家一篇好帖

网友:
是时钟芯片坏了?

网友:
lz 太牛叉了,都不用换东东,就地取材。

网友B:
兄弟,从时钟芯片那里移植手术,会好看一点

网友:
借时钟,是不是一样频率的多可以借呀

网友(点评):
内存1.8V电压不正常我都用时钟1.6的取代过 居然神奇的好了 哈哈

网友:
又是一个诸葛孔明,这次不借东风,借时间!强,问题是客人接受这种接法吗?

网友(点评):
顾客拿走了, 就是一条线的事情没什么接受不接受的,

网友:
哇,小青年这个帖我以为就是修个主板,没想到绝在可以移植,看来维修这行只要能找到乐趣,就可以随我 72变了,只要爱好就能一直走下去。

网友(点评):
你以为是孙悟空啊 72变?

网友:
版主现在也来越利害了,够细心

网友:
改时钟  挺猛的

网友:
借信号的思路不错啊。

网友:
客户只在乎你修没修好,像这种背面飞线的,又飞的好看一般不会有什么想法,相反见你竟然会改线说不定还一个不小心以身相许了
见过饼哥的蜘蛛侠改线吗?那才叫一绝!

网友(点评):
来吧,最好是个美女。

网友:
强悍啊!有长进不少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终于验证了 看来我还得抓紧时间学习啊!

网友:
很好的经验,很早就知道了

网友:
人才呀 又学了一招 绝世武功

网友:
学了一招
  有一个时钟是3.3v 是不是时钟芯片的3.3v供电直接过来的

网友:
经典案例。。借时钟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这可以作为标准示范帖了

网友:
昨天我的一个客户拿来一华硕775座子的板子,座子的针被他弄得乱七八糟的,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换风扇搞的。
我估计是拿刷子乱刷的缘故。 我经过仔细对比,发现除了一个针断了是信号线之外,其它的针都是VCC 和VSS,把其它歪的针都调整好。

那根断的脚对图纸看是A28#信号,毛火起没有座子来换,本来以为有座子换的和他报价100元,

后来在利益的驱使下竟然补了一根针上去,装上CPU通电亮了。其它那些歪的VCC vss都不理了。

网友:
不过显卡 是不是 插槽跟 电容 就是时钟跟复位了? 还有别的可能影响不认显卡吗?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修到这个地步,怎一个牛字了得。

网友:
小青年,看完你的帖子不得不佩服,论坛真是聚人才的地方,这样改也行。赞!!

网友:
    博大精深……用心良苦啊

网友:
呵呵,真的好厉害,时钟可以借来用一下!!神了

网友:
有创意!!不知道这个时钟芯片还能顶多久?

网友:
下次效仿一下。

网友:
请教一下,,是两条差分时钟对同时换,还是只换一条呢!!!会不会不同步呢?原来PCIE-16X的要全割掉吗?

网友:
  示波器修主板还是比较准确,,,,,,,,学习了,,

网友:
呵呵,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太牛了,看了多少个你的实例了,佩服。

网友:
我不明白 你说时钟芯片坏了 你直接换了得了 为什么还要跑线啊!!!

网友:
定位准确思路清晰~!

网友:
太经典了,学习了

网友:
确实不错,尤其是思路,和背下 脚位的定义,很不错。这一帖子我已经用笔,写在了本子上。谢谢了

网友:
思路清晰,工作条件的脚位记得非常清楚。。。。。

网友:
世界又出天下一奇才

网友:
楼主我要向你学习啊

网友:
看小青年的帖子是一种享受,思路清晰,对自己维修习惯的养成很有帮助。

网友:
方法确实不错,要是能查出出错的那3.3v是哪里来的就更完美了!

网友:
这次真的是学习了

网友:
不错呀,还真的是学到了,看来每天关注你也是不错的,至少可以偷学到不少好东西呀!

网友:
时钟也可以借,感谢青年兄弟给了大家一篇好帖。。

网友:
哇 好强悍 学习了 是不是有些频率的可以有些不可以啊

网友:
学习了,原来还可以这样修呀!

网友:
牛人办牛事 一个字 牛

网友:
你的不认pci-e显卡的修好的,我的运气就没那么好了,梅捷独显能显示集显不显了,本来是换了一个7408 的门电路好的,谁知道放了几天又不显了,邪门呐~~该换的都换了,该刷的也刷了。只有北桥没换,客人也不可能修。现在陷入困境当中。有空再研究研究。。。。看还会不会出现奇迹~~

网友:
新手学习了,原来时钟可以这样搞呀。呵呵

网友:
这思路太有水平了

网友:
因庆快乐哈,真有创意的维修方法。

网友:
我觉得版主太厉害了。

网友:
这种移花接木修复不错学学。

网友:
学习了,但是不是很懂!!!小弟修家电的主板修得很少,还要师父们多多指教

网友:
线也太细了吧。。一装机箱不小心会不会悲剧呀

网友:
一直以来,只知道借用电源,这以后要学借时钟了

网友:
移值手术,哎,兄弟好厉害啊,我遇一板子上CPU一会就掉电,也不跑码,测给PCI供时钟的几个33欧的电阻电压都不对劲,时有时无的,还达不到1.6V,上假负载就不掉电,测那几个电阻上的电压全稳定1.6V。后来摸摸时钟芯片感觉有点发烫,可惜我这个没法移值啊。

网友:
网络卡死了,不小心多点了一次。郁闷。不会有人来扣我分吧

网友:
太有才了啊  分析思路清晰  完整

网友:
有创意,嫁接时钟

网友:
哈哈,小青年的贴子我必到~~~

网友:
很强,有前途

网友:
我看不到图啊

网友C:
我有块nv板,A13有0.4,A14没电压,接显卡可以正常开机,时钟直接进桥里面!为什么时钟点电压不一样还正常开机 ,希望高手帮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块nv板,A13有0.4,A14没电压,接显卡可以正常开机,时钟直接进桥里面!为什么时钟点电压不一样还正常 ...

另外是不是有些板不接显卡,就不出时钟电压!

网友:
手头上有块也是不认显卡的,直接吹了桥,就OK了!!!

网友:
思路好!值得借鉴,但是如果从时钟芯片的位置改线路那就完美了,用户是看不出改动的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好厉害呀,我什么时候才能真正修好一块板卡呀,进到迅维网我学到不少东西,谢谢迅维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请问一下,你开始就测得复位信号正常,为什么还会去测时钟呢,我一般测得复位正常就没管时钟正不正常了 ...

对呀,有复位正常了,为什么还要去测时钟。

网友:
好 不错 .思路明确 飞线就是别的上面的时钟飞到显卡的上面吗

网友:
俩个时钟是时钟模块单独的线路,要不也不会一个电压正常,一个电压不正常,所以不能共用一个.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敲起来时钟直接到16X的那个脚啊 断开还麻烦些  不过也学习了 有的说内存供电不正常也借时钟就正常了我有点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