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 指示灯一闪一闪电

楼主(2011-09-30):
我有一台齐美 JT229RP  显示器查上电源现在是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就是不亮  知道的说下是那里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1-10-5 05:43):
现在查到原因啦!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先检测是电源问题还是高压驱动引起,划分范围。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大一些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可能

网友:
电源和高压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爆了  拆开看看

网友:
电源板有问题吧。或者是按键。

网友:
电容爆了 拆开换吧

网友:
供电不好,查电容。

网友:
拆开看看再说    供电问题比较大

网友:
一般开关电源,后面大的滤波电容失效后都会出现这个现像,打开目视电容,起包的就换,一般都能搞定

网友:
不拆开看下、测下,任何地方都有可能。

网友:
电容爆的可能最大,这种现象一般换了就好

网友:
你测量一下电源板的输出电压啊!!!

网友:
检查一下按钮。

网友:
维修思路要清楚  先检测电源上的几组输出对不对  然后再往驱动板上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