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有金河田ATX 电路图呀?

楼主(2011-09-30):
一块ATX被雷击,有几个元件烧糊了,看不到阻值了,芯片是SD6105DZ,那位老师有??谢谢!!

网友(点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7756-1-1.html

网友:
如果找不到人帮你看一下好的电源,可以尝试下载IC的PDF,在PDF中参考它的典型接法电路,来估值。

网友:
这样了就别修了

网友:
说说看具体在那个部位的。有图最好。

网友:
有图最好。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5275-1-1.html

网友:
找一个一样的对比一下

网友:
具体什么型号??

网友:
金河田多少W的,记得以前修过一个航嘉也是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