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428装系统蓝屏

楼主(2011-09-30):
三星P428装系统蓝屏,怎么办啊,本人新手,求解啊。。。。

网友:
1.换个系统。 2.换个内存再去装。还是蓝。全盘格式化

网友:
装WIN7不带驱动的那种纯净版

网友:
你装的啥系统啊 蓝屏代码呢  蓝屏代码要发出来看看才知道

蓝屏代码,然后google看看

网友:
确实啊,看看蓝屏代码,然后上网查查,会有帮助的

网友:
用安装版的装。不用图省事用ghost 很多老机或者有部分机系统蓝都可以这样解决的!

网友:
换一个系统试试,内存也要换一根试试。。。

网友:
BIOS是不是沒有設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