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读出——模拟示波器选购中的一个重要注意事项

楼主(2011-09-30):
今天刚好看到有位兄弟问怎么读模拟示波器频率的问题,这里就此说说我关于模拟示波器选购的一点看法。
现在我们常用的示波器以工作原理分两种:模拟示波器和数字示波器。
我用过的数字示波器都自带波形频率读出功能,看起来特别明白,我就不废话了,想说的是模拟示波器。
我用示波器有十几年了,真正使用的第一台示波器是泰克数字400M的,而自己买的第一台示波器是模拟20M的。谈论里有些兄弟说数字的好,有些说模拟的好,我说这两者各有千秋。在一般不复杂的工作中,我自己更喜欢模拟示波器,喜欢那种实时、圆润的波形测试结果。所以2009年我到新公司后,申请买一台二手模拟示波器给自己用,正是这台泰克TAS475让我对CRT读出功能有了新的认识。

待续未完

网友(点评):
老大,要搞连载么?等的有的急,哈哈

网友(点评):
老兄用示波器的年代比我要久啊

网友:
哪种便宜实惠啊??

网友:
所谓CRT读出是采用CRT做为显示界面的示波器的一项功能,就是将与被测波形相关的时间、频率、幅度等参数,以数字数值的形式在CRT上予以显示。我喜欢将带有CRT读出功能的示波器称为1.5代示波器,以示它与第一代模拟示波器、第二代数字示波器的区别。第一代模拟示波器电路上最为简单,带CRT功能的1.5代示波器在第一代模拟示波器基础上,增加了单片机、A/D控制部分,从而实现了波形参数的测试。
与第一代模拟示波器相比,这个1.5代示波器的测试结果就非常直观了,大家无需像指针表那样再去数多少格,再乘以某个系数。

待续未完

网友:
大家都知道在维修工作中会常常涉及到频率的测量,而频率与周期(时间)是倒数的关系。当我们知道了波形的周期,通过换算就能得到频率,第一代示波器就是这样。我以前用那台20M示波器时,把频率与周期的关系这个高中物理知识运用的滚瓜烂熟。
TAS475是1.5代示波器,有CRT读出功能,还有AUTO键,按一下就自动量程了。当初在电子市场买它的时候,这是一个重要因素。买TAS475的价格,我后来用“巨款”来形容,好像是2500,唉,不是我不想买便宜的,而是市场里只有两台示波器符合我的要求——其中TAS475是一台,另外一台是SS-7821,那台价格更高。由于我们公司有一批电路板等着这台示波器检测,就买了。
不用不知道,一用吓一跳,我才发现原来TAS475缺省设置是测时间,想得到频率,则需要一番设置(时间的倒数)。而且这个频率和数字示波器、频率计绝然不同,要手动设定光标来确定波形周期,才能得到3位数的频率结果。在手动设置过程中,多点少点都取决我的感觉,而这一切正好应了以前有人的说法——示波器不是一种精确测量的仪器,我这才发觉哥杯具了!

网友:
在用这台TAS475之前,我已经用过2台数字示波器和1台1.5代模拟示波器了。有比较才有差距,同样是1.5代机,TAS475和我那台SS-7810就那么不同。
频率测量是SS-7810的缺省设置,是不需要手动的,而且有5位读数。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就明白了SS-7810在淘宝上的价格为什么比其它1.5代机要高一些的原因了。细数起来,能和SS-7810相媲美的,没几个。
一般来讲,100M的7、8成新二手模拟示波器,1代的合理价格大约是900以下,1.5代的低精度机1200以下,高精度机1600以下。

网友:
我用的是SS-7810,读出比泰克的方便

网友:
我与版主一样,也是tas475.感觉泰克的东西就是好啊

网友A:
不坑爹呀,修主板的时候,一按auto键,波形刷的出来了,只要看一下有波没有,大略估算一下频率。就可以了。ss-7810的电源问题时有发生。

网友B:
我只喜欢2465B和7904.
7904只见过两次有人要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坑爹呀,修主板的时候,一按auto键,波形刷的出来了,只要看一下有波没有,大略估算一下频率。就可以了。 ...

ss-7810电源问题一般很好解决。
TAS475和SS-7810比,是一款很粗糙的产品,不出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喜欢2465B和7904.
7904只见过两次有人要出.

2465B是泰克的模拟终极品,精彩纷呈。

网友:
楼上诸位仁兄用的都是好东西啊,我以前是借人家的示波器来用,前几年50元收了台坏的电子管325示波器回来折腾。除了一只电阻坏掉以外其他一点问题都没有。69年出产的,42岁了。

网友A:
日本货与美国货还是有差距的。至少泰克的质量比岩崎的要好。ss-7810的贴片出虚焊很多。电源散热不良。

网友:
2465B,2467B是泰克的模拟终极品,是模拟示波器的王者,可是居高不下的故障率令人望而生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日本货与美国货还是有差距的。至少泰克的质量比岩崎的要好。ss-7810的贴片出虚焊很多。电源散热不良。

“至少泰克的质量比岩崎的要好”,这不一定,比如2465B也有散热不好的问题,IC一旦坏掉,麻烦更大。

网友A:
岩崎ss-7810的线路板比较差,要是电解电容漏液,那乐子就大了

网友:
tek2465b虽好,但故障比较多,非我能解决的。2465是日本横河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岩崎ss-7810的线路板比较差,要是电解电容漏液,那乐子就大了

我用了 5年7810(新版的电源有改进)还没出过问题。全日系电容还是比较可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ss-7810电源问题一般很好解决。
TAS475和SS-7810比,是一款很粗糙的产品,不出彩。

ss-7810电源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我用的是TAAS250  真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能解决,这部分电路有找到电路图呗

老师能上传份7810的维修手册吗?

网友(2011-11-07):
怎么没下文了?

网友:
我的日立V-1065别人给的 不会用正在学习中

网友:
第一次看到宇光版发牢骚,话说这个中期的泰克,频率功能是鸡肋,不用可惜,用了麻烦,调完左还要调右.这是我不喜欢泰克的原因,因为第一台读出示波器就是2430.后来用上安捷伦和HP,虽然是很差的数字,但auto level选项和自动测量freq的感觉很良好,维修嘛和宇版你的公司用机不同,精度要求低,判断具体问题的速度要求高,你们在一个点上少则测几个小时,多则以星期算,维修就点一下,眼角猫一下.

网友:
最近收了个坏的岩崎SS-7611修好用起来感觉很爽。

网友:
初级使用用什么型号比较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