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植球方法请大家看看。、

楼主(2011-09-30):
显卡拆下来托锡我就不发图了先把网给擦出来(我用的是洗板水) 在涂上助焊膏 把网放在显卡上边对准孔 在找个纸杯接着锡球。再把锡球倒在显卡上 倒好之后把每个孔里都摆好球 一切处理好后用风枪吹 一个显卡就植好了 。、大家都是用什么办法植球呢?说出来大家研究研究~

网友A:
我这的网很薄  风枪已吹就鼓起来  锡球就连了

网友B:
你那样是省劲,就是那网用风枪吹几次就变形不好用了,我都是把网拿掉吹

同感,我也是把网拿下来吹,30秒就好了

网友C:
拿掉网锡球就聚到一起了。、这样速度快。、网可以在买个啊有的就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的网很薄  风枪已吹就鼓起来  锡球就连了

我的网还可以。、在锡球的三分之二左右。、风小就不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掉网锡球就聚到一起了。、这样速度快。、网可以在买个啊有的就没事。、

怎么可能聚到一起呢,是不是焊膏没涂好或者你拿网动作太大了,呵呵,个人习惯而已,适合自己最好

网友D:
习惯拿下来砸吹,小钢网受热会变形

网友:
我也是这样植的,钢网吹了多次也没有问题。

网友:
      把网取掉  然后才用风枪烤的.....  不忙的时候试着用手摆一次......  很累的!

网友:
我那网不行,直接加热就变形,都是把网拿下来的...正打算进一套基地117片那套....

网友:
没见过直接加热不变形的网,顶多厚点的变形程度轻

网友(点评):
你没见过的东西多啦~

网友(点评):
就是,我用的就是直接加热钢网,除了北桥网会变形,显卡网还没见过变形的

网友:
我认为钢网不拿时间一长肯定变形,只要油适中就不会跑在一起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G86-213-A2的核心是不?

网友:
直接加热的钢网的确比植球台好多了, 就是有点浪费锡球,不过效果刚刚滴!

网友(点评):
忙的时候可以浪费点,记得收集,等不忙了,还用得上

网友:
还是习惯问题了.我这样试过.控制不好温度钢片一下就变型了.下面的珠珠也走位了.我还是拿起来放到返修台上的预热上.打到200度的预热温度就好了.

我也是这样的,最好还是拿掉钢网。

网友:
个人习惯把钢网拿下来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习惯拿下来砸吹,小钢网受热会变形

先预热下一般都不会变形,除非945那种比较大北桥易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的网很薄  风枪已吹就鼓起来  锡球就连了

一般都不会的(945那种北桥有点爱翘),刚开始的时候不要加热太猛了,我一直都是在网上吹。

网友:
这都不是关键,关键是风枪温度调到多少,吹多久~这是关键

网友:
我的方法是直接倒点球在网上,然后直接用镊子头直接一刮就完事了,似乎楼主的方法更好使,像630这种耐高温的显卡也比较好吹,拖平,植球,吹好五分左右全搞定……

网友:
你们加热的话,带网加热,一般风枪的温度是多少啊,210至230度,应该不会变形吧,要是不带网吹,就怕连球了,

网友:
植株要注意一下3点:第一,焊盘一定要拖的干净不要有高有低。第二,焊盘上涂焊膏时,要薄,不要厚,要是厚了,在加热时就会连球,第三,最好是脱网加热,带网加热网受热不匀,也可导致连球。温度不要太高。以免芯片起 包

网友:
我觉得温度,风速绝对的是个关键

网友:
把网拿下来吹麻不麻烦啊 关键要靠温度 我都是先预热然后在瞬间一口气吹过去

网友:
你们的钢网会变形我觉得的是你们的操作问题我很少有遇到钢网变形的.....

网友:
没用过直接加热的钢网,效果好不好?

网友:
我觉得,不管那种方法,用习惯了就觉得好用!

网友:
取下钢网 可延长钢网的使用寿命! 双面胶粘住 不难取   你懂得!

网友:
吹了好几次后钢网直接变形把钢网取下来也很好,主要是自己多练,不上太多焊油就行了

网友:
先看了再动手试试!!!!

网友:
什么都不懂,慢慢学习,多看看,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新手来学习了,还不会值球,不过学了很多注意事项

网友:
我也习惯拿下来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样是省劲,就是那网用风枪吹几次就变形不好用了,我都是把网拿掉吹

我也是用这种办法弄的,,你不要等球凉了啊,,带热就拔下来,,网子那里还会变形啊

网友(点评):
我说的变形是钢网受热次数多了变形,不是往下取的时候变形。。。

网友:
带网直接加热,风量小点,温度大点,很快就好!

网友:
目前植球的次数还不够多,我一般都是用锡浆涂抹,然后直接加热的!效果应该还不错!

网友(2017-01-12):
把钢网拿掉再加热

网友:
不把钢网拿掉的话加热后要马上去取,何必这么麻烦呢?

网友:
你的方法 挺 好的呀

网友:
我是用 植锡台 用的

网友:
方法挺好,回去试试

网友:
多练习会植好的

网友:
我用的植锡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