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山寨上网本 掉电

楼主(2011-09-30):
一台盈泽的山寨上网本用几个小时就掉电, 以为是CPU空焊了CPU是板载的CPU 不显了,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了?

网友:
是不是945的北桥

网友:
北桥、CPU都有可能空焊!

网友:
北橋空焊的機率大一些

网友:
加焊 CPU现在不显了??重置CPU  再不行 加焊北桥看看

网友:
是坏的CPU,一般上网本都是这样的

网友:
先加焊北桥和CPU。散热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