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船机求救!那位给方法小弟把它救活你就是神了!!

楼主(2011-09-30):
神船优雅 A350-P35 笔记本黑屏 电流跳变到1.45A左右就不动了!外接显示正常内屏黑屏,是A卡来的!初时觉得A卡没那么容易的虚焊的,但是后来重做了一次 又换了个全新的!结果现在还是黑屏,那个大侠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和硕 H24X 主板啊!我想打一下屏接口的供电和对地阻值!因为这个机器是LED屏,没有得替换!而且也没有这个机器的屏线!同行又催我拿机,才修了两天!大侠们支招救小弟啊!

网友:
没见过神船的机...神船啊神船...

网友(点评):
要有娱乐精神。。神船=神舟号宇宙飞船。。。哈哈

网友:
屏供电有没有社?那些什么信号的都正常不社?没图纸就不能修了么?

网友:
LED屏的供电是多少啊?开启是那个脚呢?还有主板上面那个脚位是供电脚,那个是屏的信号?

网友:
找屏背板上面的保险量就可以量电压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