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8500

楼主(2011-09-30):
今天有一块影驰8500gt点不l亮,供电正常,只是有一个4422过热,其他都正常,不知道咋办了,教教吧兄弟们

网友:
居然他过热那你还在等什么!你要确定他到底是不是过热啊!

网友:
确定温度是不是过热。。如果不是可以加焊主芯片看下

网友:
好的加焊一下就可以了把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