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 海尔W66 掉电

楼主(2011-09-30):
最近比较闲,写下维修海尔的w66的过程,第一次发帖,大家多指教,接机,插可调电源,0.39掉电,掉电灯在闪,在开开不了,只有拔掉电源才能开,掉电大家都知道,缺电压,短路,信号,首先打各电感,阻值都正常,难道是信号?找到MAIN_PWROK, 板上只有pd23和pd17.拿掉pd17.电流直线上升,跳了几下,赶紧关了,没上散热片,问题找到了, 测电压都有,PQ16导通了,没受控制,取掉,不掉了,测又是好的,软击穿,换一个,电流飘飘的上去了,跳了几下,没显,晕,显卡门,大家都知道,加焊显卡,OK,此板修复。

网友:
真的是经验的问题 啊!佩服啊!你干维修多久了啊!

网友A:
  没明白,楼主说话太难懂啊! 原创第一次还是支持下!

网友:
那么神···  拜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楼主说话太难懂啊! 原创第一次还是支持下!

MAIN_PWROK为低电平保护,高电平正常工作。很简单的保护电路,这还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懂吗?什么地方难懂?说一下

对于新手,还是多点电路分析,多罗嗦几句,讲熟、讲透彻才行。

网友:
月饼老师怎么不来加威望啊 ,原创

网友:
必须得顶喽,我最佩服高手们犀利的洞察力了。

网友C:
  软击穿是什么意思,拆下来又是好的,不通啊,好几次我也是这样换的,但是拆下来都没有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软击穿是什么意思,拆下来又是好的,不通啊,好几次我也是这样换的,但是拆下来都没有量过

就是测不出来,但是是坏的。

网友:
我曾经遇到一块一样的主板换了显卡后,开机电流很小只有0.3左右,后经检查客户的机原来修过时,反面的显存做过,我换的显卡是无铅的,显卡有一点掉下来,不仔细看不出来,后来重做显存OK。

网友:
判断问题比较准确

网友:
思路很清晰,对电路比较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