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M200最省事维修大电容的方法

楼主(2011-09-30):
最近发现好多同行维修东芝M200电容问题很费事,
想和大家分享下我个人的方法
只要加八个330电容就行(有时少加电容也行),只要拆按键板和键盘就行
不要拆整个主板,十几分钟就可搞定了
发个图给大家看看(方法好的话,大家给加点分

网友:
我都是用4个,多了浪费啊

网友:
用4个220的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省事多了。。。哈哈

网友(点评):
其实也不难,就是用风枪吹掉,然后把无铅锡弄干净,上点有铅,然后上BGA一整就搞定,

网友(点评):
哈。。。没有BGA呢?

网友(点评):
我们修这样的问题从来不用BGA的。。我们是用白光风枪吹下来。再用烙铁焊上去电容。。。而且遇到一个换完用了没多久的返修。。拧下CPU就亮了。。害的干CPU座。。不过最后连CPU座也给客户换了。。真是便宜了客户。。。

网友:
不拆机的话好像有一定不妥啊!自己要注意细节啊1

网友:
用四个330就OK了吧

网友:
各位大哥,m200的通病是啥呀?

网友(点评):
NEC大电容滤波不良,导致开机进系统掉电,不能用电池,花屏等现象

网友:
那个NEC不剪掉么??原电容失效还好点,如果是原电容漏电,这方法有用吗,!

网友:
最好是拆掉原来的电容,不然会有后患

网友:
我觉得既然看见大电容了,拿钳子直接去掉多好,这样焊头能下去吗?而且大电容焊脚很松啊,搞不好就掉线了,容易反修个人认为

网友(点评):
用钳子拿是不妥的

网友(点评):
就是啊~!再怎么说也是笔记本板子。。不带这么暴力的哈

网友(点评):
一直都这样紫的。

网友:
牛人。每个电容都要连起来的吧?还没修到过这机器,不过好早就了解这通病了。

网友:
最好是用原装的。到淘宝买几个原装的电容,2块钱一个,备用多几个。

网友(点评):
原理效果一样的 为什么非用原装的?

网友:
把NEC的大电容干掉吧,留着夜长梦多

网友:
感谢分享,好好学习下

机飞弹打 -10 严禁灌水
繁星满天 -5 严禁灌水
凤舞九天。 -10 严禁灌水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我感觉还是要把大电容取掉,毕竟它失容了。你再并联电容上去 时间久了 也有影响、

网友(点评):
绝对没问题的!LZ的方法是最简单有效的

网友:
直接换一个,反正成本也不贵!最重要的是不返修!

网友(点评):
换NEC大电容的话,我看得返修

网友(点评):
换了要返修的机器也经常见到哦

网友:
好聪明的方法,但是还是担心大电容不稳定。。

网友:
我都加两个 也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