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烧CPU上管一例,三相波形不一致!

楼主(2011-09-30):
   闲来没事发个没有技术含量的贴子吧,可能对老鸟来说没什么用,可对新手来说还是有用地。前几天同
行拿来几块主板,随手拿了一块*****N45P2的主板。打了下各主要供电的阻值,无明显短路现象。上电测试
,一点开关立马保护,在点无反应;把小电源拔掉上电无保护,看来是CPU部分短路了。细看了下各场管
,发现此板以前换过一个场管K3918,其它两相是07N03,直接把3918拆下来测量,果不其然坏了。找了一
个07N03换上去;开机一切正常,正常点亮。为保证自身的维修质量以及客户的利益。我又重新检查了一
下,三相波形是否一致;打开示波器测量结果是三相波形不一样,其中两相一样,一相不一样。怪怪!这
样会重复烧上管的。如下图。
1.不正常波形

2.正常波形

3.重复烧的场管

   这时我没有直接更换电源管理芯片,也没有把全部的场管换掉。而是去检查了一下芯片外围的一些电路
。既然波形不一样,就先从驱动脚以及自举升压电路下手吧。因为没有图纸找了一份其它的图纸,用的也
是6312.分别查了BOOT1 31脚,BOOT2 27脚,BOOT3 40脚。但查到BOOT2 27脚时一个2.2欧的电阻无穷大。
看来就是它在作怪了。看下图:
4.图纸

5.就是这个电阻

更换后在开机用示波器测波形,三相一致。上管也无发烫现象。此板最后修复!
最后总结:修CPU供电时,重复烧场管的,一定要观察它的波形是否一致;没有示波器的要看看G极电压是
否一样;不过后者可能没有明显变化没有试过。

谢谢分享。
很详细,思路清楚,很值得我学习
给老乡帮顶了!期待你下一篇关于电路分析的精彩帖子!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好家伙,100MHZ的数字示波器,1000多RMB吧?
没有示波器啊。。。。。
我也有一片七彩虹965反复烧上管,g极电压两组不同。上周示波器买回来了,看了仁兄的提示顿开茅舍,决定翻出来喂我的示波器。
我也问一下楼主。。如果波形一致的话在示波里是不是重叠在一起的。。。。那波形的线啊。。还是本来示波器有记忆功能当测了第一相供电时,再测第二相然后再调出第一相与他作比较的。。因为本人很少用示波器。。。所以

网友:
看来 买个波波很有必要 楼主的波波是啥牌子的呀 多少钱入手?
很期待可以成为楼主一样的维修高手
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我们好像是一期的吧,厉害了,哥。

期待你的下一杰作。

网友:
好思路~~~学习了~~

肉卷子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什么波来的,,不像AT 的,,不会是TEK的吧!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网友:
遇到过不少,但我没示波器,直接测的电压,发现各相电压的有不同,一般问题都出在电源管理芯片,尤其是6566、6312的多。

网友(点评):
各相电压的有不同,一般问题都出在电源管理芯片,谢谢提醒

网友:
简单明了,适合新手累积经验

网友:
漏过很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图文并茂!

网友:
好文 欣赏了!

网友:
看来得买个示波器了

网友:
这个没有波波是有点麻烦..根据我的经验就是根据MOS管的温度和控制电压去判断下工作正不正常..

网友A:
楼主经验很丰富,就我给我显波器我也不会测。
可否告知为什么 拔掉小电源 去测板子?

网友(点评):
CPU那里短路很多的,如果出现这咱问题,就先要拔掉小电源,看看还会不会保护

网友:
透过现象看本质,做的非常的到位,一般人看亮了就止步了。还有楼主维修真是很负责任。同时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佩服

网友:
顶一下高手.向你学习

网友:
示波器还是很好用的,也要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了   没想到还有这一说  感谢LZ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经验很丰富,就我给我显波器我也不会测。  可否告知为什么 拔掉小电源 去测板子?

拔掉后这部份就不再加电了,所以电源不会因短路保护了。

网友:
同行的板过几天才有空修啊?

网友(点评):
不修板的同行都是牛人,他们会拖的,再说看钱喽,不能给个20还给它先看啊

网友:
果然是 告诉  示波器用的多吗?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学习了

网友:
我昨天也修了一片老烧上管的板子,原来只有一组场管供电有两组罢工了,我也是2.2的电阻阻值变大。换了之后,那两个2.2欧的电阻阻值又开始上升,后来和一个电容一起换了就好了。

网友(点评):
维修同样问题还真是多呵

网友:
我昨天也修了一张烧上管的,也是2.2的电阻变大,不过还要和一个贴电容一起更换。。。

网友:
看来波波 对做维修的还是蛮重要的

网友:
见过一片华项的478板子,拔掉12V的4PIN,然后接开机针,诊断卡亮一下就灭了。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初露锋芒,理论基础也用上了,迅维没白学哦

网友:
拔掉P4小电源,上电会不会掉电就可以判断是不是CPU供电短路引起掉电保护的。

网友:
细心。赞一个

网友:
那个示波器看到现在也死活不会用 我就郁闷了

网友:
示波器修这个有点浪费了。。。。

网友:
我也遇到好几块6566的板子  老是烧管   一般都是换管换芯片

网友:
基地好帖子总是能加很多分啊....楼主用上波波了,嗨,可惜我没有,估计要物色到基地去买一个了,不然这样的情况万能表真的量不出啊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清晰!而且很细心!对客户很有责任心!希望在以后的维修生涯中坚持下去!

网友:
俺的示波器还没立下汗马功劳呢

网友:
很清晰的维修思路 学习了

网友:
看来不买示波器不行的了!

网友:
看来买个波波很有必要啊!

网友:
细心总得发现一些问题

网友:
小阻值电阻属于易坏的,上mos.管前应该量下,本来是个简单的搞复杂了。

网友:
思路很好呀,不然换 疯了

网友:
看起来还是很有必要买示波器的!

网友:
楼主写得很不错,图文并茂,值得学习
!

网友:
东亚 -5 严禁灌水

网友:
pinpaixie -6 严禁灌水,灌的有点过啊,浪费网速

网友:
看了,主板这种现像很多的,谢谢楼主给出一例。

网友:
lz真是细心啊,赞一个

网友:
如果是我就屏蔽掉这相了

网友:
没有示波器。修到这样的板子我就不给它装那个上管。反正一般的人都够用了!

网友:
看来搞维修还是要有资本的,示波器很重要

网友:
有波波修机速度就是快。。。

网友:
楼上的那位兄弟,屏蔽一项能行?

网友:
看来思路很重要 有时候真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没有示波器可以用万用表测试场管基极电压是否一致,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我也有个示波器但还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