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晶振和复位有关系吗?

楼主(2011-09-30):
1快富士康的主板,开机不跑马,没复位,表笔点下晶振就跑马有复位,能持续开关半个钟左右,主板放久一点就又没复位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晶振换过

网友:
有关系的,可以把相连的两个皆振电容一起换了适下

网友:
晶振坏了

网友:
南桥空焊了

网友:
直接 上BGA 加焊.....   期待结果。,。

网友:
再换,不行加焊B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2个谐振电容拆掉会影响吗?

当然会,的一个大小相同,颜色一样,最好也是晶振的皆振电容换]

网友:
谐振电容先不装试一下,不行换一对,料板上有的是。晶振也可以再并上一个试试。还不行考虑南桥。

网友:
主板时间长了没用的话可能是南桥受潮了,烘干一下看看,不行的话就做BGA

网友:
这现象  大部分是南桥引起的  加焊一般就能很好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