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J2400清零方法 (新款)

楼主(2011-09-30):
今天拿到一款联想新款LJ2400打印机,加粉后墨粉灯常亮,查了下要清零,不知道怎么清,请各位师兄帮帮忙
在线等候。。。。。

网友:
和其它的不一样吗?

网友:
有专用的清零 齿轮   调强制使用(M7400).还可以用一段时间

网友:
今天我也是遇到这种问题,还没有找到方法

网友:
我拆过,还是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