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 待机在那??

楼主(2011-09-30):
我的T400开机一进系统就自动的开始待机,系统是新作的,没问题。请问大侠们待机在那我想把它去掉,或是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本问题已经解决,待机在高压板上,在无线指示灯的背面有个四脚的原件,去掉即可

网友:
机器太新了 还没修过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不是休眠键吧

网友:
感应式待机,好不容易找到的

网友:
你说休眠开关吗

网友:
应该是吧 开关

网友:
休眠开关在高压板上,谢谢分享

网友:
上在高压上面

网友:
那个是休眠开关在高压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