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HD3870 核心1.38v 显存1.98V 无显示 喇叭提示未找到显卡

楼主(2011-09-30):
晶振 两脚一脚0.93  一脚0.91V   是否正常     求思路

网友:
来个人帮看看呀,修显卡的老师呢

网友:
难道显卡只能加焊吗???真是个悲剧啊

网友:
加焊,不行换桥

网友:
显卡插槽没有问题吗,金手指往上的16对电容有没有问题,晶振有没有问题,不要忽视一些小节,不要开始就往GPU,显存上动手,不要动不动就喊老师,自己多看看

网友:
bios坏也是这样的。

网友:
加焊了GPU  还是一样,真悲剧

网友A:
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供电是否正常

供电正常的啊,有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正常的啊,有的啊

这个很难的,放弃。论坛的高手在这方面有极大的保守。

网友:
电阻坏的呀!10K坏!晶体旁的电阻

网友:
晶振电压好像不对哦,两只脚要有压差才行,我测过一张4870的,一只脚是0.92v,另一只脚是1.8v 的哦!最好用波波探一下看有没有波形最直观了!

网友:
看看掉东西没有!只要显存GPU有电,就应该能亮啊